[MM32软件] 请问可以下载XXX32F103的同系列bin文件吗?

楼主(2025-03-27):
请问可以下载XXX32F103的同系列bin文件吗?

网友A:
好像可以啊,我记得之前MM32好像有兼容的

网友B:
这个得问FAE才行,一般FAE才知道

网友C:
其实你可以直接试试的啊

网友D:
不可以吧,这个不能完全兼容的

网友E:
你可以试试,一般是有的可以兼容,但是有些功能不兼容的

网友F:
我知道的是MM32有兼容xxx32的厂家的芯片的

网友G:
直接试试就好了,一般是可以烧录而且能正常运行

网友H:
MM32不知道,但是国产有些芯片是支持的,直接烧录就行了

网友I:
应该可以是烧录的,但是有些外设好像不能用吧

网友J:
得看数据手册,用到的寄存器相关特性是否一致吧。我觉得不太安全。

网友K:
不知道能不能用,但是有些芯片是完全兼容XXX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