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单片机IO驱动NMOS电路,还需要三极管吗?

楼主(2025-03-27):
还需要按照图上这种弄俩三极管吗,还是可以直接从100Ω电阻那接单片机的IO?
我看很多NMOS的阈值电压Vgs th在1.5V以下。这个IO如果是3.3V或者5V是能保证完全开启吗?比如开关电路上用5V或者更高。

网友A:
不用驱动,使用专门的N驱动也可以用!

网友B:
这是哪个R的选择方式

网友C:
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可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

网友D:
加一个防护吧

网友E(2025-05-07):
单片机IO驱动NMOS电路是否需要三极管,取决于NMOS管的驱动需求和单片机IO口的驱动能力。

网友F:
当NMOS管的 V GS(th) (门极开启电压) 较低且单片机IO口电流足够时,可直接驱动

网友G:
直接连接单片机IO口需要接限流电阻(1kΩ~10kΩ)然后再接NMOS门极。

网友H:
门极需接下拉电阻(10kΩ~100kΩ)防止悬空。

网友I:
若NMOS导通电流较大,需校核单片机IO口发热

网友J:
当NMOS管的驱动条件超出单片机IO口能力时,需通过三极管扩展驱动能力。

网友K:
驱动高电压(如12V/24V)或大电流(如1A以上)的NMOS管。

网友L:
建议使用NPN三极管(如2N2222)作为开关,放大单片机IO口电流。

网友M:
一般可以使用PNP三极管(如2N3906)或NMOS+PMOS组合电路,提升门极电压。

网友N:
单片机IO口输出低电平时导通NMOS管(如电机刹车控制)。使用NPN三极管反相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