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MM32有没有可以跑OPENWRT的芯片方案?

楼主(2025-03-27):
请问,MM32有没有可以跑OPENWRT的芯片方案?

网友A:
MCU是跑不了OpenWRT的,因为缺少MMU以及性能有限。

网友B:
目前没有发现

网友C(2025-05-09):
目前没有公开资料表明MM32系列芯片有可直接运行OpenWRT的方案

网友D:
OpenWRT通常运行在基于Linux内核的嵌入式设备上,而MM32是上海灵动微电子推出的基于Arm Cortex-M内核的32位MCU,主要面向低功耗、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与OpenWRT所需的硬件架构存在本质差异。

网友E:
其实OpenWRT依赖Linux内核,要求处理器具备内存管理单元(MMU)以支持虚拟内存管理,而MM32系列MCU(如MM32F系列)基于Cortex-M内核,属于微控制器(MCU)范畴,通常不配备MMU,仅支持简单的地址映射,无法直接运行Linux或OpenWRT。

网友F:
我知道的是OpenWRT需要较大的存储空间(如16MB以上Flash和128MB以上RAM)来容纳Linux内核、文件系统和应用软件,而MM32的存储资源通常较小(如512KB Flash和64KB RAM),难以满足OpenWRT的运行需求。

网友G:
外设支持OpenWRT需要丰富的网络接口(如以太网MAC、WiFi)和USB控制器,而MM32的外设资源主要面向通用控制场景,虽然部分型号(如MM32SPIN系列)集成了以太网PHY,但缺乏完整的网络协议栈支持。

网友H:
若需在MM32上实现网络功能,可考虑移植轻量级网络协议栈(如LwIP),并搭配RTOS(如FreeRTOS)实现基本的网络通信功能。

网友I:
通过SPI或SDIO接口外接专用的网络芯片(如ESP8266/ESP32),利用其内置的TCP/IP协议栈和WiFi功能,与MM32协同工作。

网友J:
若必须运行OpenWRT,建议选择基于Cortex-A内核的处理器(如NXP i.MX系列、瑞芯微RK系列),这些平台具备MMU和足够的资源,可直接运行Linux和OpenWRT。

网友K:
MM32系列芯片的硬件架构和资源限制使其无法直接运行OpenWRT。

网友L:
若需在项目中实现网络功能,应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硬件平台,或通过外接网络芯片的方式扩展MM32的网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