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在选择二极管时,应该考虑哪些参数

楼主(2025-03-27):
在选择二极管时,应该考虑以下参数:

### 电气特性参数
- **正向电压(VF)**:二极管正向导通时阳极和阴极之间的压降。在选择二极管时,需根据实际应用中二极管的电流水平,结合其正向电压特性曲线来确定合适的正向电压值。一般硅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约为0.6V,锗二极管约为0.2V。
- **正向电流(IF)**:指二极管长期连续工作时,允许通过的最大正向平均电流值。该电流由PN结的结面积及外部散热条件等决定。在使用时,应注意通过二极管的平均电流不能大于此值,并要满足散热条件。
- **非重复峰值正向电流(IFSM)**:也叫非重复浪涌电流或峰值电流,是二极管能够承受的一次性浪涌电流。在系统启动等可能出现高单脉冲浪涌电流的情况下,此参数非常重要。
- **重复峰值正向电流(IFRM)**:指在特定条件下(如波形类型、持续时间和频率等),二极管允许重复通过的峰值电流。
- **重复峰值反向电压(VRRM)**:是二极管能够承受的最大重复反向电压,超过此值二极管可能会损坏。在电感电路等应用中,需特别注意反向电压的影响。
- **反向电流(IR)**:指二极管在常温(25℃)和最高反向电压作用下,流过二极管的反向电流。反向电流越小,管子的单向导电性能越好。一般硅管的反向电流比锗管小得多,且温度对反向电流影响很大,温度升高时,反向电流会增大。
- **击穿电压(VB)**:指二极管反向伏安特性曲线急剧弯曲点的电压值。反向为软特性时,则指给定反向漏电流条件下的电压值。通常取反向击穿电压的一半作为最大反向工作电压。
- **稳压电压温度系数(αuz)**:指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时稳压二极管稳定电压的相对变化量。uz为6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温度稳定性较好。

### 极限参数
- **最大反向峰值电压(VRM)**:即使没有反向电流,只要不断提高反向电压,迟早会使二极管损坏。此参数是反复加上的峰值电压,用于确定二极管在交流电路中的耐压能力。
- **最大直流反向电压(VR)**:是连续加直流电压时二极管能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用于直流电路中确定允许值和上限值。
- **最大浪涌电流(Isurge)**:允许流过二极管的过量正向电流,是瞬间电流且数值较大。
- **最大功率(P)**:二极管中有电流流过就会吸热,使自身温度升高,最大功率是其功率的最大值,即加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乘以流过的电流。此参数对稳压二极管、可变电阻二极管等尤为重要。

### 交流参数
- **零偏压电容(CO)**:指二极管两端电压为零时,扩散电容及结电容的容量之和。在高频应用中,二极管的极电容越小越好。
- **动态电阻(Rd)**:是二极管特性曲线静态工作点Q附近电压的变化与相应电流的变化量之比。
- **最高工作频率(Fm)**:是二极管工作的上限频率,主要取决于PN结结电容的大小。若工作频率超过此值,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将受影响。
- **反向恢复时间(trr)**:指在规定的负载、正向电流及最大反向瞬态电压下,二极管从正向电压变成反向电压时,电流截止延时的时间。它决定了二极管能在多高频率的连续脉冲下做开关使用,在高频脉冲下,反向恢复时间长会使二极管损耗加重并引起较大电磁干扰。

### 其他参数
- **功耗**:二极管的功耗能力取决于结温、应用温度(环境或外壳温度)和热阻。可根据相关公式计算,在选择二极管时,需考虑其在实际工作条件下的功耗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 **结温和存储温度**:二极管结温有一定的范围限制,超出此范围二极管可能损坏。存储温度是指二极管不导电时的温度范围,存储不当也可能导致二极管失效。
- **热阻**:可分为结点到外壳(Rth JC)或结点到环境(Rth JA)的热阻,用于计算二极管在特定情况下或环境温度下的功耗能力。
- **电流应力、电压应力、功率应力和热应力**:这些参数分别是对二极管允许的实际电流、电压、功率和温度的测量,一般有相应的百分比限制,在设计中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和选择,以确保二极管在产品预期使用寿命内不会失效。

网友A:
选择二极管时,确实需要考虑一系列重要参数,以确保其在特定应用中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B(2025-05-09):
在选择二极管时,应根据具体应用需求,综合考虑正向电压降(VF)

网友C:
看你需求啊,主要是反向击穿电压要注意,二极管能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超过此值可能发生击穿。

网友D:
最大连续正向电流你需要多大?二极管长期工作时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你要了解啊

网友E:
反向恢复时间二极管从导通到截止的切换时间,不过这个好像注意的不多

网友F:
温度与可靠性参数,比如说工作温度范围工业级:-40℃~125℃,消费级:0℃~70℃

网友G:
热阻二极管结温与环境温度的温差与功耗的比值。主要影响散热设计,需结合PCB布局评估。

网友H:
浪涌电流是二极管能短暂承受的最大电流(如电源接通时的浪涌)。

网友I:
结电容二极管PN结的寄生电容。主要影响高频信号下会降低开关速度,需选择低结电容二极管(如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J:
漏电流反向偏置时流过二极管的微小电流。可能会影响低功耗应用中需选择低漏电流型号(如1μA以下)。

网友K:
封装其实也要考虑的,主要是电路设计方面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