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输出信号污染其他通道电压信号求助

楼主(2025-03-27):
我在进行试验时需要同时采集试验回路中的电流以及设备两端的电压信号,采集卡选用的ART-USB3133A,连接的电脑是台式机。
试验回路电流采用如图所示的开口电流互感器,电压信号通过分压器进行1000:1的降压,然后通过BNC转杜邦线接入采集卡。
实际待测的电流信号是50Hz正弦信号,幅值大概在8A左右,电压信号应该是如下图所示的一个电弧电压波形。
在板卡只通过单个通道采集单一的电弧电压时,得到的信号大致是我想要的波形,这没问题。但当我同时采集试验电流与电弧电压时,就会出现开口电流互感器输出信号污染弧电压信号通道的情况。
上图是我电弧出现之前的信号,这个时候实际电流是幅值8A左右的交流信号(最上方的波形图表),但电压应该是接近0的一个信号(中间的波形图表),这里明显出现了数据污染的情况,并且十分严重。
随后我通过阿尔泰的DMC软件重新配置了任务进行采集,首先是回路电流和电弧电压同时采集,得到的电弧电压波形的尖峰对上了,但是平肩部的幅值确明显过大。
然后我又重新配置任务,单独采集电弧电压,此时的电弧电压波形与预期的波形一致,认为采集到的波形可靠。
为了排除是写的labview的VI有问题,我也测试了通过VI单独启用电弧电压通道时的信号(此时电流互感器输出信号仍然接入采集卡,只是通道未启用),采集得到电弧电压波形与上图基本一致,故也能排除labview程序问题。但只要在VI中启用电流互感器接入的通道,就会出现污染的情况。
通过标准信号测试,同时也能排除板卡和程序问题。
综上应该时接线方式或者信号与板卡不匹配的问题?想求助各位大佬,帮我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够在不换或者加板卡的情况下,正常同步采集到电流与电压信号。

楼主:
附上回路电流与电压同时采集的波形。是我电弧出现之前的信号,这个时候实际电流是幅值8A左右的交流信号(最上方的波形图表),但电压应该是接近0的一个信号(中间的波形图表),这里明显出现了数据污染的情况,并且十分严重。

楼主:
通过阿尔泰的DMC软件重新配置任务,单独采集电弧电压,波形如下。

网友A:
表示第一次看到这种开口式电流互感器,会不会是磁路闭合不良造成的漏磁干扰。

网友B:
可能大家都不认识采集卡ART-USB3133A 。你得问采集卡的FA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表示第一次看到这种开口式电流互感器,会不会是磁路闭合不良造成的漏磁干扰。 ...

我用过很多这种开口式的互感器(普通交流互感器或交直流霍尔互感器),磁漏不会导致这种变形。

@coody :看来我们只能等楼主测试和具体情况再说了。
@王栋春 :我需要实际测试才能确定。我没有遇到过能干扰互感器输出的(因为负载电阻低,又是隔离的)。
@coody :那么干扰来自那种可能?电磁干扰?环路干扰?谐波干扰?
@王栋春 :如果能排除电路的错误,则可能是干扰导致。
那么坛友分析楼主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网友D:
这种产品还有不开口的都退了,体积笨.价格高,对220V产品,人民电器的产品价格优,功能多,用着也舒服。380V三相价格高多了,其实可以独相控制,控制继电器就可以。高频过流容易形成产品,基本上没啥意义的。工业大电流的场合产品没有20A以下产品销量好。小拉米的产品要被淹没。不用论了。

网友E:
感觉可以绕线绕在不同的位置看看那,这种传感器本身精度就不高。小电流下的话可能误差比较大。

网友F(2025-07-14):

这个士必然的,所以必须采用隔离放大!

网友G:
电流互感器输出不能开路,要接电阻,比如10欧,100欧,采集卡输入电阻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