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MOSFET 选型不合理

楼主(2025-03-27):
Rdson 过大:MOSFET 在导通时的 导通电阻过高,导致功耗增加。

功耗计算:P = I² × Rdson

Vgs 不够高:如果 NMOS 的 Vgs 没有达到推荐值,某些 MOS 需要 10V-12V 以上才能完全导通,会导致 NMOS 处于半导通状态,增加功耗。

MOSFET 额定电流太小,导致 过流发热。

解决方案:

选择 低 Rdson 的 MOSFET,比如 Rdson < 10mΩ 的型号。

适当提高 PWM 驱动电压,确保 NMOS 彻底导通 可使用 12V 供电驱动。

选择 额定电流更高的 MOSFET,以保证足够的余量。

网友A:
所以要综合考虑选型问题。

网友B:
开启 电压是完全开启还是开一部分,这个跟三极管一样不

网友C:
选择额定电流更高的MOSFET,那是不是意味着成本也会相应增加

网友D:
MOSFET选型时,Rdson是个关键参数

网友E:
如何确保Vgs的稳定性,避免因电压波动导致的问题呢

网友F:
如何通过测试来评估MOSFET的性能呢

网友G:
如何及时检测到MOSFET是否出现过流发热的情况呢

网友H:
如果 Rdson 较大,在通过电流时会产生较高的功率损耗,从而导致电路发热。

网友I(2025-08-29):
MOSFET 选型不合理会致电路故障或性能不足。如漏源电压(Vds)低于电路电压易击穿;导通电阻(Rds (on))过大,会增加损耗发热;栅极电荷(Qg)选型不当,影响开关速度;电流容量(Id)不足会烧毁器件。需结合电路电压、电流、开关频率及散热条件,匹配关键参数,避免因参数不匹配引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