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过流导致的热损耗

楼主(2025-03-28):
负载过大,导致 NMOS 承受过高的电流。

负载短路或异常,使 NMOS 长时间承受大电流,导致 I²R 损耗 过大。

解决方案:

监测 NMOS 的工作电流,确保不超过额定值。

在电路中加入 限流电阻 或 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A:
这个就需要在S串联一个100mΩ的电阻采集电流了。

网友:
开启不彻底也会发热吧

网友B:
采集电路如何做比较好

网友C:
NMOS是只能做开关还是可以像三极管一样放大小信号呢?

网友D:
在设计电路时,如何预防过流导致的热损耗呢

网友E:
如果负载短路异常,如何快速检测并解决呢

网友F:
如果电路中已经加入了限流电阻,还需要监测NMOS的工作电流吗

网友G:
如果NMOS开启不彻底也会发热,那如何保证NMOS的完全开启呢

网友H:
通过调整功率来控制温度

网友I(2025-08-29):
过流时,电流超出元件额定值,根据焦耳定律 Q=I²Rt,电流平方与热损耗成正比,会使元件(如导线、芯片、开关管)快速发热。过流可能因负载短路、电路设计缺陷或参数配置错误引发,持续过流会导致热损耗累积,不仅加速元件老化,还可能触发保护机制,甚至烧毁元件、引发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