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仔细对比了一下,100pin的H730与f407竟然存在错位,求推荐

楼主(2025-03-27):
手头上的项目,需求一改再改,在407上压力有点大。想一步到位,单车变摩托。对比了一下100pin的stm32H730与stm32f407,从pin19开始错位到pin50.从pin51又正过来了
H750与H730引脚一致

貌似H系列和F系列不兼容,求推荐兼容H系列的,实在不行,只能重画图纸

网友A:
那肯定有可能的,这种芯片都不算是同一型号的系列,所以不兼容硬件也算是正常

网友B:
H系列和F系列管脚基本难以做到完全兼容,大概率要重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H系列和F系列管脚基本难以做到完全兼容,大概率要重画板。

太可惜了,错位的只有四分之一

网友C:
你这种就只能重新画板子了

网友D:
这个正常,F407H750肯定引脚方面都不兼容啦

网友E:
你可以考虑F407的兼容芯片,其实国产的也有的

网友F:
你说的压力大是指的是频率还是内存啊

网友G:
建议还是直接一步到位,自己重新画板比较好

网友H:
一般来说,使用H750性价比确实合适

网友I:
我觉得对比没啥用,因为芯片核心都不一样,引脚肯定也不能完全兼容的

网友J:
换芯片吧,如果F407不行,可以考虑F429,但是性价比不如H750

网友K:
我觉得换个芯片,重新设个板子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L:
H730不如H750,你都要考虑改板子了,不如换成H75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