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CUBE固件包有问题

楼主(2025-03-27):
官网的STM32F4固件包1.28版本。里面include文件夹内怎么没有core_cmFunc.h、corecmInstr.h、core_cmSimd.h这几个关键文件啊?
这个新版本固件包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CMSIS 版本可能已经更新,导致这些文件被移除或改名。

网友B:
这个 1.28 版本可能是 ST 官方调整了 CMSIS 结构,试试去 Drivers/CMSIS/Core/Include/ 里找找这些文件?

网友C:
这些 core_cmFunc.h 之类的文件是 CMSIS 里提供的,看看 CMSIS/Core_A/Include/ 目录下有没有?

网友D:
ST 可能改用了新的 CMSIS 版本,建议对比一下 1.27 和 1.28 版本的文件结构。

网友E:
你在 STM32CubeMX 里生成的 F4 工程会自动包含这些 CMSIS 头文件吗?可以试试新建一个项目看看。

网友F:
如果这些文件确实丢失了,那应该是 ST 发布固件包时有问题,可以到 ST 论坛或 GitHub 上看看有没有类似反馈。

网友G:
你用的是手动下载的固件包还是 STM32CubeMX 里自动下载的?有时候不同下载方式的内容可能不一样。

网友H:
试试看直接从 ARM 官方 CMSIS 库里拷贝这几个文件,或者用旧版的 STM32F4Cube 替换一下。

网友I:
你编译的时候是报缺少这些头文件的错误,还是某些函数找不到?可能需要检查 Include Paths 设置。

网友J:
这个问题可能和 ST 在新版本里调整了 CMSIS 结构有关,可以看看 core_cm4.h 里是否已经包含了这些功能。

网友K:
1.28 版本如果确实有问题,暂时回退到 1.27 版本应该可以解决,等 ST 官方修复后再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