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np三极管8550为何会发热

楼主(2025-03-27):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按照电路图把电路搭建完了,为什么最右边的8550三极管会发热呢?哪位老师帮我分析分析,是不是工作在放大状态了?周围电阻应该用多大的合适?

网友A:
是不是电机功率较大?建议检查一下线路是不是有误,或者管脚排列错误。

网友B:
1.电路设计这么复杂? 2.驱动电机是用mos管

网友C:
基极电阻太大了,换1K或510欧试试看。要么就是电机电流太大。

网友D:
你测量一下三极管CE电压即可知道为什么会发热。
偏置电流太小,三极管没有饱和,导致CE电压高,发热严重。
贴片8050、8550用于驱动小电机可以0.5A以下,插件的可以1A以下。

网友E:
这个电路如果电压超过6/7V右边8550***关不断,左边8050基极是0.6/0.7V,47K与2个10K并联分压,右边8550导通,只不过可能不饱和导通,一定发热

网友F:
可以用仿真软件看一下电流么,发烫也是很感性的说法,实际要看看多少温度,如果正反转一直工作稍微烫一点也是很正常。

网友G:
最右边的8550当然烫了,你的图中,最右侧的8550缺少了负载,在它导通的时候,所有功率全都加在了8550上,怎么可能不烫?最起码在电源和8550的e极之间加个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