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f407中浮点数报错

楼主(2025-03-27):
项目中使用 STM Cube IDE开发stm32 f407。
堆栈大小设置为最小0x6000。
在程序中有一个 float 赋值
float val = resizedImage;
在 systemInit() 函数中启用了 FPU。已将 FPU_PRESENT 和 FPU_USED 设置为 1。
#if (__FPU_PRESENT == 1) && (__FPU_USED == 1)
  SCB->CPACR |= ((3UL << 10*2)|(3UL << 11*2)); /* set CP10 and CP11 Full Access */
  __DSB();
  __ISB();

#endif

float val assignmemt 代码中会出现硬错误。报错 “attempt to execute a coprocessor instruction”。

网友A:
更新固件库和工具链

网友B:
有点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C:
你看看这个地方配置了没有,不过一般默认的。

网友D:
没有启用 FPU 的系统中尝试使用 FPU 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