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K6T6无法用stlink下载了,是不是废了

楼主(2025-03-28):
在程序中将 PA13和 PA14设置为输入引脚之后。现在我无法使用 stlink swd 进行擦除或调试。这种情况下片子是不是废了,重现更换片子?

网友A:
是不是启动模式选择错误?

网友B:
芯片被锁了把

网友C:
线路可能因老化、损坏或接触不良导致数据传输失败。

网友D:
检查电源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E:
检查跳线帽或引脚设置是否错误。

网友F:
更新固件版本。

网友G:
如果程序代码未配置SWD接口调试,可能导致无法识别芯片。

网友H:
应该是SWD 功能会被禁用了,将 Boot0 拉高,进入 bootloader 模式

网友I:
你试过 Boot0 方式 进系统引导模式吗?把 BOOT0 置高,然后上电看看能不能用 USART 或 ST-Link 重新刷写。

网友J:
芯片没废,只是 SWD 接口被禁用了。试试用 复位时进入 SWD 的方法,多点几次 连接+复位。

网友K:
用 ST-Link Utility(或 STM32CubeProgrammer),勾选 Connect Under Reset,然后尝试连接,看看能不能擦除 Flash。

网友L:
ST-Link 可能还是能识别 MCU,试试降低 JTAG/SWD 频率到 最低(100kHz),看看能不能连上。

网友M:
ST-Link 连接失败后,有提示什么错误代码吗?比如 No target detected 还是 Read out protection activated?

网友N:
尝试手动触发硬件复位:按住 RESET,点击 连接,然后松开 RESET,有时候能抢到 SWD 通道。

网友O:
你是怎么修改 PA13/PA14 的?如果是 HAL 配置的,理论上 断电复位 之后不会影响 SWD。

网友P:
STM32F030 有 Debug 选项可以改成 完全关闭调试,如果你启用了这个选项,那 SWD 确实会失效。

网友Q:
最后试试 ISP 模式(USART1 PA9/PA10),看看能不能通过 串口刷回固件,如果能就不用换芯片。

网友R:
实在不行,拿 空板子 做个对比测试,看看是不是 MCU 真的出了问题,别一开始就换芯片,说不定还能救回来!

网友S(2025-11-06):
用 复位时进入 SWD 的方法,多点几次 连接+复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