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ADC多通道无法读取数据

楼主(2025-03-28):
使用 STM32CubeIDE,
一个外部输入 (ADC_IN8),
内部温度作为第二个通道 (ADC_IN17),
Vdd 电压作为第三个通道。
程序读取不到数据,请问那里有错误??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if (hadc->Instance == ADC1)
   {
      if (__HAL_ADC_GET_FLAG(hadc, ADC_FLAG_EOC))
      {
         ADC_raw[idx] = HAL_ADC_GetValue(&hadc1);
         idx++;
      }
      if (__HAL_ADC_GET_FLAG(hadc, ADC_FLAG_EOS))
      {
         idx=0;
         Vdd = (*VREFINT_CAL_ADDR)/ADC_raw[2];
         temperature = (((int32_t)ADC_raw[1] * Vdd/3300)- (int32_t) *TEMPSENSOR_CAL1_ADDR );
         temperature = temperature * (int32_t)(TEMPSENSOR_CAL2_TEMP - TEMPSENSOR_CAL1_TEMP);
         temperature = temperature / (int32_t)(*TEMPSENSOR_CAL2_ADDR - *TEMPSENSOR_CAL1_ADDR);
         temperature = temperature + TEMPSENSOR_CAL1_TEMP;
         Vin = Vdd*ADC_raw[0]/4095;
}
}
}

网友A:
代码问题吧

网友B:
你先直接拿个例程跑跑,先确认硬件没问题。

然后再查代码方面。

硬件方面主要是电源、参考电源、VDDA脚的连接这些。

软件方面就是基本的配置,最好使用CubeMx进行配置。

查询的话,不用在调试界面打开ADC的寄存器观察窗口。

我看你到回调函数里还来查询EOC标志,估计太晚了点,ADC的DR被读过之后,它早就被清零了。

网友C:
你可能忘记启动多通道的 ADC 转换。

网友D:
先检查 ADC 配置,确认你是否正确设置了 ADC 的通道和扫描模式。多个通道采样需要启用扫描模式,并设置正确的 ADC_CHANNEL。

网友E:
检查 ADC 配置时是否启用了“连续转换”,如果你用的是多通道转换,需要配置为连续模式,否则 ADC 只会转换一个通道。

网友F:
回调函数里的 HAL_ADC_GetValue() 可能不是很合适,因为它每次都会读取当前正在转换的通道,试试手动管理每个通道的索引。

网友G:
你的代码中 if (__HAL_ADC_GET_FLAG(hadc, ADC_FLAG_EOC)) 应该在每个通道转换完成时分别检查,而不是只在最后一个通道完成时。

网友H:
确认 idx 和 ADC_raw 的大小是否匹配,比如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存储所有通道的转换结果。如果 ADC_raw 数组不够大,可能会覆盖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I:
使用 HAL_ADC_Start_IT() 来启用中断,并确保在每次转换后正确清除 EOC 标志并触发下一个通道的转换。

网友J:
检查 VREFINT_CAL_ADDR 和 TEMPSENSOR_CAL1_ADDR 等常量,这些地址是硬件相关的,确认它们的值是否符合你所使用的 MCU。

网友K:
验证外部输入通道的硬件连接,比如 ADC_IN8 是否正确连接且输入稳定。如果硬件连接有问题,转换结果也会不正确。

网友L:
中断服务程序的逻辑,建议在 ADC_FLAG_EOC 检查后直接读取 HAL_ADC_GetValue(),并确保每次读取后清除相关标志。

网友M:
检查 Vdd 和 temperature 的计算,Vdd 的计算需要用正确的校准值进行,而不是直接用 ADC 的输出值。查看你的 TEMPSENSOR_CAL1_ADDR 和 TEMPSENSOR_CAL2_ADDR 的数据,确保校准值是正确的。

网友N:
用正确的 ADC 句柄。

网友O:
检查并验证校准地址和值的读取。

网友P:
检查并验证 ADC 的中断和回调配置。

网友Q(2025-11-06):
是否正确设置了 ADC 的通道和扫描模式

网友R:
是嵌入式开发中常见问题,核心原因集中在通道配置、时序 / 触发机制、硬件接线、DMA / 中断设置、校准与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