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ubeMX 配置视图不显示资源冲突

楼主(2025-03-28):
以前CubeMX 会通过将鼠标悬停在指示区域上来显示资源冲突,例如,将 GPIO 引脚配置为备用功能。
新版本不再通过鼠标悬停来指示冲突了么?。
创建STM32F103的项目,使用默认状态初始化所有外设,然后尝试配置 DAC 输出。
两个 DAC 输出都以红色突出显示,但没有显示冲突信息。

网友A:
检查引脚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建议查阅数据手册。

网友C:
更新或重新安装CubeMX。

网友D:
如果有冲突,您可以查看相关的外设和引脚配置,尝试重新分配或修改冲突的引脚或外设配置。

网友E:
确实,最近版本的 CubeMX 可能改变了提示方式,你试试 在“问题”选项卡里找找,有时候冲突信息在那里。

网友F: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 CubeMX?旧版本(比如 6.3 之前) 可能显示方式不同,试试更新到最新版本或者回退到之前稳定的版本。

网友G:
检查引脚复用情况,DAC 的 PA4 和 PA5 可能被其他外设占用了,比如 ADC_IN4 或 SPI1_NSS,手动检查 Pinout 视图看看有没有冲突。

网友H:
试试切换到“Peripherals” 视图,有时候资源冲突信息在 Peripherals 视图的 Configuration 选项里更清晰地标出。

网友I:
尝试手动修改引脚,如果 CubeMX 不能正确显示冲突,试试直接手动解除 GPIO 绑定,比如先禁用 SPI 再启用 DAC,看会不会有提示。

网友J:
清除项目缓存,有时候 CubeMX 的 metadata 可能有问题,试试删除 repository 目录里的缓存文件,然后重新打开 CubeMX。

网友K:
用代码验证,如果 CubeMX 没有报错但 DAC 仍然不可用,看看 HAL_DAC_Init() 返回值,可能会有更多的错误信息。

网友L:
切换不同的 MCU 试试,可能是 F1 系列的 CubeMX 配置有 bug,试试换个 F4 或 G0 看看冲突提示是否正常。

网友M:
你可以试试 手动修改 .ioc 文件,然后重新打开 CubeMX,有时候能强制刷新冲突检测机制。

网友N:
官方论坛或 ST 社区 可能有相关讨论,看看其他人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也许是 CubeMX 的一个已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