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使用具有内部LDO的MCU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5-03-28):
       这段时间使用APM32M3514比较多,因为这款芯片确实有比较吸引我的地方,比如芯片的集成度,一颗小小的芯片内部把MCU、gatedriver、LDO集成在一起,在某些场合确实很有竞争力。前两天有个朋友也在用APM32M3514在做项目,当时他的项目是把一个高性能的主控芯片+APM32M3514做在一块板上,其中APM32M3514单独用于驱动电机,高性能主控芯片与APM32M3514通过某些特定的通信方式交换数据(具体怎么实现有些忘记了,好像是Uart)。
       类似这样的方案,在我们电子电路研发生涯里确实会遇到很多,这里有些设计的细节,需谨慎考虑:
       1、高性能主控与APM32M3514的逻辑控制电平,当我们设计板子存在两个控制芯片时,需考虑两者之间的逻辑控制电平,如果两个芯片的逻辑控制电平不一样,则我们需考虑:高电平较高的芯片能否识别高电平较低的芯片的电平信号,高电平较低的芯片接收到高于自己的逻辑控制电平是否存在烧坏的IO的风险,这时,我们需了解两个芯片的规格书,IO口的承受电压情况。
      2、供电问题,假设两个芯片的工作电压一样,由于高性能主控没有自带LDO功能,APM32M3514内部自带LDO,那么两个芯片能否只使用内部自带的LDO供电呢,芯片内部自带的LDO带载能力有限,使用时需谨慎评估另外一个高性能MCU的功耗,如果另外一个芯片功耗较低,两者总功耗也在内部LDO的最大输出带载能力范围以内时,是可以这么设计的。但是如果另外一款功耗较高,并且还有其他外设时,那么需增加一个LDO,并且增加LDO不能给APM32M3514供电,原因:APM32M3514实现很多控制算法跟内部LDO有联系。另外增加的LDO不能与APM32M3514的LDO输出连接在一起,因为两个LDO之间会存在电压差,容易烧坏LDO。

        其实很多具有内部LDO的芯片使用时,都应注意上述提到的两个小细节。如果大家对这个有补充的,欢迎

网友A:
像这种片上通讯的话,还是需要共地,并使用同级别的工作电压。
如果电平不符,我建议还是使用电平转换芯片来处理,这样可以保证信号的高速传输。

还有,楼主,MCU内部的LDO是给内核使用的,不用用来输出,带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片上通讯的话,还是需要共地,并使用同级别的工作电压。
如果电平不符,我建议还是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

感谢补充说明,一般集成LDO的MCU带载能力不会很强,因为芯片的尺寸有限,考虑散热及其他逻辑电路等因素,此类MCU的LDO对外输出的带载能力一般不会超过几十mA,在一些简单的开关接口电路,我们设计时会使用本身自带的LDO输出给接口电路供电,比如电机HALL接口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片上通讯的话,还是需要共地,并使用同级别的工作电压。
如果电平不符,我建议还是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

是的,很多MCU内核都是2.0V以下的,内带LDO,但是大部分都没有接输出脚。部分有接输出的,通常是内部退耦电容不足,要外接退耦电容,但千万不要接别的负载器件,以免影响内核稳定,甚至烧毁内核,内核对过电压很敏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很多MCU内核都是2.0V以下的,内带LDO,但是大部分都没有接输出脚。部分有接输出的,通常是内部退耦 ...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A:
楼主写的好。
我还要向楼主多学习

网友C:
内部 LDO 对输入电源纹波有一定的抑制能力,但并非完全免疫。过高的输入纹波可能会影响 LDO 的输出稳定性,进而影响 MCU 的工作。如果电源纹波较大,需要在 LDO 输入前端增加滤波电路,如使用电容、电感组成的 π 型滤波器,以减小纹波对 LDO 的影响。

网友D:
若MCU同时处理模拟和数字信号,需严格分割地平面,避免数字噪声通过LDO耦合到模拟电路。

网友E:
要考虑 MCU 可能出现的负载突变情况

网友F:
输入端的小电容应尽量靠近LDO的引脚,输出端的大电容也应靠近LDO的引脚。

网友G:
在设计 PCB 时,要注意将 LDO 电路与敏感电路分开布局,尽量减少电磁干扰的影响。

网友H:
内部LDO的负载能力有限(通常几mA到几十mA),若系统需要更大电流(如驱动传感器、LED等),需外接稳压器。

网友I:
LDO 的开关动作可能会产生电磁干扰,对周围的电路和设备造成影响。

网友J:
LDO 在工作时会有一定的功率损耗,特别是在输出电流较大或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大的情况下,会产生较多的热量。

网友K:
当 MCU 的负载电流发生快速变化时,内部 LDO 需要能够快速响应,以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如果 LDO 的负载瞬态响应能力不足,可能会导致输出电压在负载变化时出现较大的波动,影响 MCU 的正常工作。

网友C:
在对电源精度要求较高的应用中,需要仔细评估 LDO 的精度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F:
内部LDO的噪声性能通常优于外部LDO

网友L:
如果功耗较大,考虑使用散热片或优化PCB布局以增加散热能力。

网友M:
现在MCU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K:
内部LDO的输出电压可能会因负载电流的变化而波动。

网友N:
内部 LDO 对输入电源纹波有一定的抑制能力,但并非完全免疫。过高的输入纹波可能会影响 LDO 的输出稳定性,进而影响 MCU 的工作。

网友O:
为了保证 LDO 的正常工作,PCB 布局布线也很关键。输入输出引脚的布线要尽量短而粗,以减小线路电阻和电感,降低电压降和电磁干扰。

网友P:
避免产生过冲或欠冲现象。

网友Q:
将 LDO 电路与敏感电路分开布局,尽量减少电磁干扰的影响。

网友R:
即使有内部LDO,输入电源的纹波和噪声仍可能影响系统性能。

网友S:
LDO的功耗主要由输入输出电压差和负载电流决定

网友J:
超过LDO的最大输出电流可能导致输出电压下降或LDO过热。

网友T:
电源不能并联使用嘛

网友U:
在LDO的输入和输出端添加适当的电容,以提高稳定性和滤波效果。

网友V:
LDO的输出电流能力有限。

网友W:
可以采取一些 EMI 抑制措施,如在 LDO 的输入和输出端添加磁珠、滤波器等。

网友X:
LDO具有一定的纹波抑制能力,但无法完全消除输入电压的纹波。如果对输出电压的纹波要求较高,需要在输入端添加额外的滤波电路。

网友Y:
输入端通常需要一个大电容(如10uF)和一个小电容(如0.1uF)并联,输出端也需要一个适当大小的电容(如1uF到22uF)。

网友Z:
在一些低功耗应用场景中,需要合理控制 LDO 的使能和休眠,以实现系统的低功耗管理。

网友AA:
在LDO的输出端添加适当的电容,以进一步滤除输出噪声,提供干净的电源给MCU。

网友A:
像这种MCU的LDO输出,是不是可以用做基准电源的电压实现。TL491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