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切换时钟问题

楼主(2025-03-28):
从内部RC振荡器切换至外部晶振(16MHz)后,定时器中断周期异常。

网友A:
切换后如何异常了,要等时钟稳定后执行。

网友A:
晒出你的配置代码看看。

网友B:
当从内部RC振荡器切换到外部晶振时,定时器的时钟源会发生变化。如果切换过程中没有正确配置定时器的时钟源,或者配置存在延迟,可能会导致定时器中断周期异常。

网友C:
如果晶振本身存在频率漂移或不稳定,或者电路中的电容等元件不匹配,都可能导致定时器中断周期不准确。

网友D:
在切换时钟源时,软件配置可能存在问题。例如,可能没有正确设置定时器的预分频器、重装载值等参数,或者配置代码存在bug。

网友E:
外部晶振与MCU的连接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F:
检查外部晶振与MCU的连接情况。确保引脚连接正确、焊接良好、不存在虚焊等问题。可以使用万用表等工具进行连接测试。

网友G:
切换为外部时钟后,需要重新配置相关倍频或分频系数哦。

网友H:
不如整体上做一个初始化函数,直接调用,包括刚开始的操作。

网友I:
使用中切换时钟啊?是不是没起振

网友J:
切换时钟源后,有没有重新校准定时器的中断周期呢

网友K:
切换时钟源后,是不是应该重新检查一下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设置

网友L:
切换后要重新配置时钟相关参数哦

网友M:
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和重装载值在切换时钟源后有没有重新设置

网友N:
外部晶振的起振时间是多久

网友O:
在切换到外部晶振时,是不是应该先检测一下晶振是否正常起振了

网友P(2025-07-19):
可能是切换后未重新配置定时器初值或分频系数,原参数仍按 RC 频率计算,导致实际中断周期与预期不符。需根据新时钟重新设置。

网友Q(2025-08-28):
切换时钟需先配置目标时钟源(如外部晶振、内部 RC),确保稳定。禁用中断避免切换中异常,选择新时钟并等待就绪标志。切换后更新系统时钟变量,重新配置外设时钟分频,恢复中断。需按芯片手册步骤,防止时钟不稳定导致程序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