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引脚复用导致ADC功能异常

楼主(2025-03-28):
将GPIO引脚配置为ADC后,即使通过库函数关闭ADC,引脚仍无法恢复为普通IO。

网友A:
是这样吗,普通IO不能关闭吗

网友B:
建议查阅数据手册。

网友C:
重置施密特触发器和GPIO寄存器

网友D(2025-08-28):
引脚复用致 ADC 异常,多因未正确配置引脚功能寄存器,使引脚同时承担其他功能(如 GPIO、UART),引发信号冲突。解决需检查芯片手册,确保引脚被配置为 ADC 模式,禁用冲突功能,初始化相关寄存器,并排查硬件接线是否错误导致信号干扰。

网友E:
引脚复用致 ADC 功能异常,多因未正确配置引脚模式。如 NUC980 平台某引脚可复用为 GPIO 和 ADC,若未通过寄存器将其设为 ADC 输入模式,仍为 GPIO 输出 / 输入态,会使 ADC 采集时受 GPIO 电平干扰,或无法接收模拟信号,出现数据漂移、无读数等异常,需核对芯片手册,确保引脚功能配置与 ADC 需求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