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低功耗模式唤醒后串口失效

楼主(2025-03-28):
设备进入低功耗模式后,通过外部中断唤醒,但串口无法接收数据。

网友A:
贴上代码看看

网友B:
检查外部中断配置,在唤醒后,串口的接收引脚已正确重新配置为串口模式。

网友C:
可以使用示波器、万用表等工具对串口硬件和电路进行排查。

网友D:
建议检查时钟和电源管理。

网友E:
更新软件或固件到最新版本试试。

网友F:
唤醒后肯定退出低功耗了啊,你要执行完任务后再执行进入低功耗的指令啊。

网友G(点评):
请问有无关于NAU88C10的MCU的驱动代码,我在github上下载了M480的BSP,里面有8810的一些代码,但是没有相关芯片手册。目前想使用GD32驱动8810

网友H:
低功耗模式唤醒后,串口外设是不是需要重新配置,通过调试打印跟踪一下是否进入串口处理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