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采样值跳变幅度多大是正常的啊?

楼主(2025-03-28):
使用内置ADC连续采样时,数值在±7个LSB范围内波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测温度呢,NTC,也是波动有0.5°,不知道哪儿的问题,如何解决呢,采集点加一个104电容可以解决吗

网友A:
这应该是电源的问题吧,回头修改电路增加一些稳压电容试试

网友B:
应该尽可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