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ZIT6 ADC参考电压咨询

楼主(2025-03-28):
在项目上将GD32F470ZIT6的ADC参考电压ref+设置为2.5V,目前用此ADC测试也是没有问题的。后检查发现,最新的datasheet或者参考手册上都是标的最小不低于2.6V,
但是在老的硬件开发指南上,这个地方规定成2.4V
请问,如果设置为2.5V,有什么风险吗?现在链路都是按照2.5算的,改成3V左右的话动的比较多,谢谢!

网友A:
GD32F470ZIT6的ADC参考电压(VREF+)在最新文档中要求不低于2.6V,而旧版文档曾标注为2.4V,您当前使用2.5V且系统运行正常。在2.5V下ADC的线性度和积分非线性(INL/DNL)可能略微超出标称规格

网友B:
低温环境下(如-40°C),基准电压可能进一步下降,导致ADC性能下降

网友C:
电源波动可能导致VREF+瞬时低于2.4V,引发ADC转换异常

网友D:
长期使用可能导致基准源老化,电压进一步漂移

网友E:
不同芯片个体间可能存在差异,部分芯片在2.5V下可能不符合规格

网友F:
生产批次间的差异可能导致后续产品出现问题

网友G:
虽然目前测试正常,建议进行以下验证:全温度范围测试

网友H:
在VREF+上叠加50-100mV纹波,观察ADC读数稳定性

网友I:
建议连续运行72小时以上,监控ADC关键通道读数变化

网友J:
如果测试发现问题,可考虑以下最小改动方案:调整分压电阻

网友K:
根据您提供的信息,虽然老的硬件开发指南上推荐2.4V,但最新的datasheet建议至少2.6V。使用2.5V可能会有潜在风险,比如精度降低或长期稳定性问题。建议还是按照最新的datasheet要求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