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ADC通过NTC采集温度,需要在ADC这个节点增加一个对地的电容吗

楼主(2025-03-28):
AD, ADC, NTC, dc, tc
就是如何提高抗干扰和稳定能力,增加一个104电容能否提高稳定性呢

网友A:
增不增加没关系

网友B:
可以加一个电阻和电容构成简单的滤波器,提高抗干扰能力还要考虑电源的原因,要稳定采样建议你用基准电压作为NTC的激励方式,直接用电源的话肯定效果不好。

网友C:
最后增加稳定性添加一个

网友D:
NTC 采集的温度信号往往会受到外界电磁干扰,如电源噪声、射频干扰等,这些干扰会使信号产生波动。

网友E:
如果应用场景对温度测量的实时性要求不高,而更注重抗干扰能力和采样稳定性,如室内环境温度监测,那么增加一个合适的对地电容是有益的。

网友F:
影响不大,内部引脚上本事有采集充电电容,如果输入信号变化比较大,可以加一个小的滤波电容。

网友G:
这个不是非必须,如果想要信号更平稳可以加一个小电容。

网友H:
在某些情况下,增加电容可能会导致电路振荡或不稳定。需要通过实验和仿真来验证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I:
若电路中存在高频干扰(如电机驱动、开关电源噪声),在ADC输入端并联电容(如100nF陶瓷电容)可有效滤除高频噪声,提升信号纯净度。

网友J:
若需快速响应温度突变(如实时监测),大电容可能因充放电延迟导致响应滞后。

网友K:
使用低漏电流电容,或通过ADC内部采样保持功能替代外部电容。

网友L:
良好的电路布局和接地设计也可以减少噪声和干扰,降低对电容的需求。

网友E:
在电源和信号源已高度稳定的系统中,电容可能引入不必要的相位偏移或衰减。

网友M:
通过NTC采集温度,采样频率本身就不高,影响不大。

网友N:
如果采样频率较高,可能需要增加电容来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O:
ADC 在采样过程中,输入信号的稳定性很重要。

网友P:
如果电源质量较好,噪声较小,可能不需要增加电容。

网友Q:
在多数工业或高噪声环境中,RC滤波能有效提升ADC采集精度。

网友R:
采用滑动平均、卡尔曼滤波等算法抑制噪声。

网友S:
电容与输入电阻形成的RC时间常数应大于ADC的采样时间,以确保在采样期间信号能够稳定。

网友T:
在大多数场景下,建议增加10nF~100nF陶瓷电容,平衡滤波效果与响应速度。

楼主:
实测了,确实可以。

网友E:
可以减少外部电磁干扰对ADC采样信号的影响,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U:
在 ADC 节点增加对地电容,能构成一个简单的低通滤波器。电容会对高频干扰信号起到旁路作用,将其引导至地,从而使输入到 ADC 的信号更加平滑,减少干扰对采样结果的影响,提高温度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V:
电容可以在短时间内提供稳定的电压,防止电压波动对ADC采样结果的影响。

网友W:
电容的容值选择不当可能会影响 ADC 的分辨率。如果电容值过大,在 ADC 采样期间,电容上的电压变化可能过于缓慢,使得 ADC 难以分辨出微小的温度变化所对应的电压变化,从而降低了温度测量的分辨率。

网友X:
如果工作环境中存在较强的电磁干扰,增加电容可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Y:
电容可以滤除电源噪声和高频干扰,提高ADC采样的稳定性。这对于提高测量精度是非常有益的。

网友Z:
电容过大可能导致系统响应迟缓,错过快速温度变化。

网友AA:
电容可减少电压波动,避免ADC采样瞬态误差。

网友AB:
电容充电时间常数增大,导致温度变化时ADC响应延迟。

网友AC:
如果NTC传感器所在的环境噪声较大,或者ADC采样时容易受到电源噪声、开关噪声等干扰,增加一个对地电容是有益的。

网友AD:
在ADC节点增加一个对地的电容可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测量精度,但是否需要增加以及电容的大小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和选择。

网友AE:
使用差分ADC或仪表放大器,抑制共模噪声。

网友AF:
在实际电路中尝试增加不同值的对地电容,观察ADC采样的稳定性和准确性,选择最优的电容值。

网友AG:
电容充电和放电需要一定的时间。当 NTC 的阻值随温度快速变化时,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会使 ADC 节点的电压变化滞后于 NTC 阻值的变化,导致采样结果不能及时反映实际温度的变化,产生采样延迟。

网友AH:
缩短采样周期,减少噪声影响。

网友R:
电容应尽量靠近ADC引脚,缩短走线以减少寄生电感。

网友AI:
NTC温度传感器采样频率低,对结果影响小。

网友AJ:
若决定增加电容,需要合理选择电容的容值和类型。容值应根据 NTC 的阻值、ADC 的输入阻抗以及采样时间等因素进行选择。

网友AK:
电容值需要根据ADC的采样时间和输入阻抗来选择,通常在几百皮法到几纳法的范围内。

网友AL:
加电容可平滑信号,提升稳定性。

网友AM:
稳定信号是保证ADC采样的关键。

网友AN:
若NTC输出阻抗较高,电容可降低输入阻抗,避免信号反射和衰减。

网友AH:
在ADC输入端增加一个对地的电容可以起到滤波作用,减少高频噪声和干扰,从而提高ADC采样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AO:
电容就像过滤网,能清理电源中的嘈杂声,让ADC采样更准确。

网友AP:
NTC 采集的温度信号往往会受到外界电磁干扰,如电源噪声、射频干扰等,这些干扰会使信号产生波动-----------学习了,谢谢!

网友AQ(2025-05-31):
在NTC输出端并联一个小容值的电容通常是有益的,可以改善ADC采样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R:
高频噪声多,电容就能帮忙过滤掉。

网友AS:
用运放隔离

网友AT:
通过滤波电路和屏蔽措施,ADC的抗干扰性增强,信号质量提升。

网友AU:
这个不是非必须,主要还是看你的硬件设计和采样频率等。

网友AV:
电容像个小蓄水缸,能快速输出平缓的电压,保护ADC不受电压跳变影响。

网友AW:
硬件原理图怎么设计的?传上来看一下。

网友AX:
外部电磁干扰确实可能导致NTC温度传感器的采集信号不稳定,可以通过滤波电路来减少这种干扰。

网友AY:
RC时间常数得比ADC采样时间长,这样信号才稳。

网友AZ:
温度变化快,大电容充电慢,响应不灵敏。

网友BA:
减小采样时间间隔,降低干扰噪声对数据采集的影响。

网友BB:
电路要合理布局,接地要科学,这样可以少受干扰,不用那么多电容器。

网友BC:
最好是先串联一个电阻,再对地加电容,形成一个滤波器,对滤除干扰有帮助的

网友BD(2025-07-07):
电容稳定电压,减少ADC误差,保证数据准确。

网友BE:
在噪声大的地方,RC滤波器能帮ADC更准确读数。

网友BF:
电容增多,电路可能乱跳,得用实验和模拟来检查稳不稳。

网友BG:
使用滑动平均和卡尔曼滤波,可以减少数据中的噪声干扰,使信号更稳定。

网友BH:
电源稳定噪音低,电容需求小。

网友BI:
低漏电流电容可以减少电源损耗,ADC内部保持功能则能简化电路设计,降低成本。

网友BJ:
电容充电慢,像热锅上的蚂蚁等水开,所以温度变化时,单片机检测反应就慢了。

网友BK:
系统稳定下,电容影响可忽略,关注其电抗特性。

网友BL:
并联电容能帮助稳定ntc输出,减少干扰,让ADC采样更准确。

网友BM:
通过调整对地电容,看哪个值能让ADC采样更稳定准确,就选哪个电容。

网友BN:
差分ADC或仪表放大器能有效抵消共模干扰,提高信号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