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9120最多支持多少客户端?只能1个吗?

楼主(2025-03-28):
CH9120最多支持多少客户端?现在网上很多基于这款新品的小模块,请问这个只能1个客户端模式吗

网友A:
您好,CH9120做服务器时,最多支持7个客户端与其建立tcp连接,但同一时刻仅能和其中一个客户端进行通信。对于多客户端的应用,建议看一下我司的以太网接口协议栈芯片:CH392/CH394/CH394,其中CH392/395和主控之间也可支持串口通信。CH9120作为一款透传芯片,更适合于单对单的应用场景。

网友B:
CH9120支持的客户端数量取决于具体的配置和应用场景

网友C:
一个客户端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鸡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