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的json库能处理大多的数据?

楼主(2025-03-28):
想用json发送图片,不知道json能存多大的数据,怎么看?

网友A:
好像有个Cjson库啊。

网友B:
单片机上的JSON库能处理的数据量受多个因素影响,包括JSON库的具体实现、单片机的性能、以及应用程序的其他需求等。

网友C:
单片机搞json有点不适合吧

网友D:
cJSON is a single file of C and a single header file that can parse and print JSON data structures

网友E:
选个大点内存的芯片,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F:
有没有一些实际案例可以参考,看看别人是怎么在单片机上用json处理大量数据的呢

网友G:
这个和你的处理数据大小,速率以及硬件配置和性能有关系

网友H:
用json发送图片,数据量可能会很大

网友I:
单片机搞json确实有点挑战,那有没有一些轻量级的json库更适合单片机使用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个Cjson库啊。

cJSON库是个单文件的C库,那它的性能和功能如何呀

网友K:
想用json发送图片,那图片得先转成什么格式才能用json库处理呢

网友L(2025-08-28):
单片机 JSON 库处理能力受 RAM/Flash 限制,通常支持数 KB 到数十 KB 数据,需精简库(如 cJSON),避免复杂嵌套,适配硬件资源。

网友M:
单片机 JSON 库处理数据大小受 RAM 和 Flash 限制,通常适合几 KB 以内数据。因单片机资源有限,JSON 解析需消耗内存,过大数据易致溢出。实际中多处理小型配置文件、传感器数据等,如几十到几百字节的 JSON 对象,复杂结构需简化或分片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