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80.00元(功能说明)
[逆变器] 3KW单相光伏并网逆变器系统设计

楼主(2025-03-28):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1. 设计需求分析
->功率等级:3kW,适用于小型光伏系统或家用并网系统。
->输入电压范围:根据光伏组件的配置,通常在200V-500V DC之间。
->输出电压:单相220V AC,频率50Hz(或根据当地电网标准)。
->并网要求:符合电网标准(如IEEE 1547、IEC 62116等),具备低谐波失真(THD<5%)。
2. 拓扑结构选择
   Boost+逆变器:加入Boost升压电路,可以兼容用户不同的光伏面板组合方案,提高MPPT输入的适应性。
3. 控制策略
->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采用固定电压扰动法MPPT算法,实现太阳能最大效率转换。
->PWM调制:采用正弦脉宽调制(SPWM)生成高质量的正弦波。
->锁相环(PLL):实现与电网的同步,确保输出频率和相位与电网一致。
->电流控制:采用电流内环和电压外环的双闭环控制策略,实现精确的功率输出。
4. BOOST实现最大功率跟踪MPPT
A ->最大功率点跟踪原理
光伏阵列输出特性具有非线性特征,并且其输出受日照强度、环境温度和负载情况影响。在一定的日照强度和环境温度下,光伏阵列可以工作在不同输出电压,但是只有在某一输出电压值时,光伏阵列的输出功率才能达到最大值,这时光伏阵列的工作点就达到了输出功率电压曲线的最高点,称之为最大功率点(Maximum Power Point,MPP)。
一般在正常工作情况下,随辐照强度和温度变化的曲线如图(1)、图(2)所示。理论上根据电路原理:当光伏电池的输出阻抗和负载阻抗相等时,光伏电池的输出功率最大。因此,光伏电池MPPT的过程就是使光伏电池输出阻抗和负载阻抗匹配的过程。
B ->MPPT算法实现
参考论文《光伏系统中的 MPPT 算法研究》,算法流程图如下:
使用PSIM仿真软件搭建MPPT系统如下:
仿真波形如下
5. 并网逆变实现
A->SOGI算法实现
参考论文《光伏并网逆变器中的单相数字锁相环研究》,算法流程图如下:
使用PSIM仿真软件搭建SOGI算法如下:
SOGI锁相波形:
B->逆变控制算法
算法流程图如下:
使用PSIM仿真软件搭建逆变拓扑如下:
仿真波形:
6. MPPT+逆变系统仿真
上面已经单独实现了MPPT和逆变并网功能,要将MPPT和逆变串联成一个系统,只需在逆变控制框架上增加母线电压环,将控制母线的功能下放给逆变,控制框架如下:
使用PSIM仿真软件搭建MPPT+逆变拓扑如下:
仿真波形:
7.系统性能优化
根据并网法规要求,并网的电流谐波需要小于<5%,对步骤6仿真的电流波形进行谐波测量如下:
并网电流谐波约等于10%,明显超法规要求:对谐波组成成分进一步分析如下:
电路谐波的主要成分为150Hz,成分来源:由于并网电流是跟随电网电压的,也就是母线上流动的功率频率是电流和电压的2陪频即100Hz,脉动的母线电压信号Ubus将100Hz信号引入到电流环控制环中去,而电流环中的Sin计算又将100Hz的信号升到了150Hz,因此构成了电流谐波150Hz成分的主要来源;
电流谐波优化:并网电流谐波主要是由于母线电压的100Hz脉动导致,那解决的方案也就很简单了,在母线电压环输出加掐波滤波器,将100Hz脉动信号滤掉,控制框架如下
使用PSIM仿真软件搭建掐波器算法如下:
仿真结果:
结论:逆变电压环加掐波器,谐波明显得到了有效控制。

cjs
很详细的资料
通过流程图和软件仿真搭建测试,实现3KW单相光伏并网逆变器系统设计。步骤清晰,表述得当,理论分析与仿真结果结合,便于理解和论证。

网友A:
好好学习天天上线

网友(2025-05-19):
怎末下载,刚开始用

网友B(2025-07-18):
有没有移相全桥PSIM仿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