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语言中浮点数转换为整数的方法

楼主(2025-03-28):
C语言中好像没有整数和浮点数的概念,C语言中讨论更多的应该是浮点型和整型的数据类型吧,要说某个特定的字面量通常也是称之为某种类型变量的值或常量(预定义的宏)。
那么,在C语言中,要如何将浮点型的值转换为整型呢?下面将介绍两种常用的基本方法。
注意:这里只以float和int作为基本类型进行介绍。
隐式转换比如,将一个float的字面量的值直接赋值给int类型变量,该过程会通过隐式转换的方法,将float类型的值的小数部分截断,而保留“整数”部分的值,比如下方这段简单的代码(下面代码中,使用简单的%d分别输出int和float变量,观察输出有什么不同,以作为简单的验证类型确实已经转换的方法):
#include <stdio.h>int main(void){
int x = 1.2;
float y = 1.2;
// 简单用%d分别输出int和float,观察输出有什么不同
printf("%d\n",x);
printf("%d\n",y);
return 0;}
注意:如果采用隐式转换,如果float类型的值太大,超出了int的数值范围,可能会溢出。
强制转换通常情况下,在C语言中,如果一个表达式中同时存在float和int类型的值或变量,那么,编译器一般会自动对int类型的变量进行类型的提升,再进行表达式的相关运算,比如,下面这段简单的代码:
int x = 1;
float y = 2.1;
float z = x + y;
那么如何对类型进行强制转换呢?
比如下面这段代码:#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int x = (int)1.2;
printf("%d\n",x);
return 0;}

免责声明:内容仅供参考,不保证正确性,不作任何决策依据!

网友:
怎么会没有呢,int float double

网友A(2025-08-28):
1.强制类型转换:(int) float_num 直接截断小数;2. 函数转换:用 round () 四舍五入,floor () 向下取整,ceil () 向上取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