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语言变量前面加星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5-03-28):
变量前面加星号
鄙人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愣,而且首先想到的是Python中的解构字典和可变参数(解构字典在比较新的版本的Python中有),后来又想了想,认为C语言变量前面加星号可能指的是指针。比如下面这段代码:
#include <stdio.h>int main(void){
char str1[] = "abc";
char *p = str1;
printf("%s",p);
return 0;}
如上代码,变量str1是一个字符数组,实际上,也是一个指针,而且指向的是数组中的第一个字符的指针,然后又定义了一个指针变量p,用来指向数组变量,因此,也是一个指向字符数组第一个字符('a')所在的内存地址的指针。简单验证实际上,我们可以分别输出str1和p所指向的内存地址,来简单验证,比如下面的这段代码(输出的应该是相同的值):
#include <stdio.h>int main(void){
char str1[] = "abc";
char *p = str1;
printf("%p\n",(void*)&str1[0]);
printf("%p\n",(void*)p);
  return 0;}

免责声明:内容仅供参考,不保证正确性,不作任何决策依据!

网友A:
C语言变量前面加星号可能指的是指针。

网友B(2025-08-28):
C 语言中变量前加星号()表示该变量是指针变量,用于存储另一个变量的内存地址。通过指针可间接访问所指向变量的值,如int *p;定义指向整数的指针。解引用时也用,如*p = 5;表示给 p 指向的变量赋值 5。指针需初始化后使用,避免野指针错误。

网友C:
*是指针啊

网友C:
如果不是定时阶段那就表示通过地址取变量。

网友D(2025-10-17):
C 语言中变量前加星号(*)表示该变量是指针变量,用于存储另一个变量的内存地址。通过指针可间接访问或修改所指向变量的值。例如 “int *p;” 定义整型指针 p,“*p = 5;” 表示修改 p 指向的变量值为 5。星号在此处为解引用运算符,获取指针指向的内存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