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语言未定义的标识符怎么解决

楼主(2025-03-28):
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标识符未定义我们先来看一看下面这段非常简单的代码:
#include <stdio.h>int main(void){
printf("%s",xyz);
return 0;}
当我们尝试着去编译上面这段代码时,编译器会给出提示:'xyz'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意思就时xyz这个变量(标识符)未声明。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C语言是一种静态的编程语言,在程序编译的阶段,变量的类型就(必须)已经确定了,换句话说,在编译阶段,变量就应当是已经被声明定义过的。
未声明和未定义有什么区别
我们再先来看一段简单的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int main(void){
int xyz;
printf("%d",xyz);
return 0;}
这段代码编译运行之后,鄙人的命令行工具中,输出的值是0,而且没有给出任何的提示(有些编译器可能会给出warning),说明,在C语言中,变量声明后未定义,并直接使用(一般不提倡),理论上(程序的运行上)可能是可以的,而且,通常情况下,xyz可能会有一个默认值——因为xyz是局部变量,是存储在栈内存上的,因此,其初始化的值可能是该内存地址上原先的值。C语言变量的使用原则一般情况下,C语言的变量在使用之前,应当是被定义过的,也就是应当是显式初始化过的,比如,下面这段代码:
#include <stdio.h>int main(void){
char abc[] = "abc";
printf("%s",abc);
return 0;}代码编译运行,得到的输出:abc

免责声明:内容仅供参考,不保证正确性,不作任何决策依据!

网友:
未定义的在编译的时候会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