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电机的同步转速公式如何理解

楼主(2025-03-28):
电动机的转速 = (120 x f ) / p

这个120是怎么来的

网友A(2025-07-31):
120其实是一个常数,用来把频率和极对数转换成转速单位(rpm),公式来源于电机基本原理。

网友B:
这里的120 = 60秒 × 2(极对),因为电机转一圈磁极要经历两次磁极切换。

网友C:
频率f是电源的电频率,单位是赫兹(Hz),p是电机的极对数。

网友D:
简单理解就是,电机每转一圈,磁场极性会切换多少次,这决定了同步速度。

网友E:
举个例子,50Hz电源,4极(2极对),转速就是(120×50)/2=3000rpm。

网友F:
120的由来跟一秒60秒的时间换算和极对数有关,是个约定俗成的计算常数。

网友G:
公式中转速单位是转每分钟(rpm),方便工业标准和测量。

网友H:
电机极对数越多,同步速度越低,控制设计中很重要。

网友I:
这个还是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例进行分析

网友J:
如果你改频器的输出频率f,转速会线性变化,方便调速。

网友K:
这个公式也适用于同步电机,异步电机转速还要减去滑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