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为什么极对数越多转速越低

楼主(2025-03-28):
电机的级数越高 转速越慢的原因:

  因为电机极数越多,电机内腔就分布越多的极数,一般极数都是偶数。外接电源变化一个周期,相当于电机内部磁场转过二个极。那么要完成电机内腔磁场旋转一周就要输入电机极数除2的商个周期。

  如:2极电机,输入1个周期的电就能转一圈;

  4极电机,输入2个周期的电才能转一周;

  6极电机,输入3个周期的电才能转一周。

  所以极数越多,输入越多个周期的电才能转一周,也就是电机的级数越高 转速越慢。

网友A(2025-05-07):
极对数越多转速越低的原因,可以从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和电磁感应定律的角度深入分析

网友B:
电机转速与极对数的关系,当极对数 p 增大时,分母增大,导致转速 n 降低

网友C:
极对数增加时,单位时间内磁极切换次数增多,导致反电动势(由磁场变化引起)增加。为维持电流平衡,电机转速必须降低

网友D:
极对数多的电机(如8极、10极)通常用于需要低速大扭矩的场景,如起重机、电梯、电动汽车驱动等。

网友E:
我知道的是极对数少的电机(如2极、4极)适用于高速小扭矩的场景,如风扇、水泵、压缩机等

网友F:
一般来说极对数多的电机类似于自行车后轮的大齿轮,踩一圈链条移动距离短,但扭矩大

网友G:
其实极对数少的电机类似于小齿轮,踩一圈链条移动距离长,但扭矩小。

网友H:
跑步频率与步幅,极对数多相当于步幅小但频率高(低速),极对数少相当于步幅大但频率低(高速)

网友I:
其实极对数越多,转速越低 的核心原因是:磁极切换次数增加,导致单位时间内的磁场变化频率升高。

网友J:
同步转速公式(n = 60f / p)直接体现了极对数与转速的反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