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MSM FOC using PSOC™ Control C3 MCU文档介绍4

楼主(2025-03-28):
紧接上文,文档在FOC流程框图和逆变相关介绍后是2.4空间矢量调制部分,具体如下图:

任意一个电压可以分解为两个相邻矢量电压的组合,然后是计算:

Ts是开关周期,V0和V7是零矢量,V1和V2是相邻矢量,Vn的大小固定的,可以用"(Tn/Ts)*Vn"来控制Ts时间内Vn的大小,这样在Ts时间内,控制Tn的大小就可以设置Vn的大小了。上图中的d1、d2、d0、d7分别是T1/Ts、T2/Ts、T0/Ts、T7/Ts。上图中的m是调制比的计算。
然后文档介绍了两种PWM方案:

分别是7段式PWM和5段式PWM,7段式PWM中有V7,5段式PWM中没有V7,也就是说7段式PWM的开关次数比5段式多,开关损耗也就大,但是7段式的纹波比5段式的小。
接着是2.5章,中性点调制,这个和前文的空间矢量调制目的一样,方法不一样,如下图:

最上面的波形是相位对于电机中性点的电压波形,中间是中性点对于Vdc/2的电压波形,最后是前两个波形相加也就是相位电压对于Vdc/2的波形。相比于2.4的SVPWM,中性点调制的计算更简单。

网友A:
PMSM FOC 学习一下

网友B:
FOC流程框图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