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RTOS-主任务及开始函数

楼主(2025-03-28):
main函数

int main()
{
        //在前面这里放所使用模块的初始化,将所有用到的外设驱动起来
        //下面就是开始任务函数的定义
        StartTask_Handler=xTaskCreateStatic((TaskFunction_t        )start_task,
                                                                                                   //任务函数
                                                                                (const char*         )"start_task",
                                                                                                   //任务名称
                                                                                (uint32_t                 )START_ST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void*                           )NULL,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UBaseType_t         )START_TASK_PRIO,
                                                                                                   //任务优先级
                                                                                (StackType_t*   )StartTaskStack,
                                                                                                   //任务堆栈
                                                                                (StaticTask_t*  )&StartTaskTCB);
                                                                                                   //任务控制块
    vTaskStartScheduler();//开启任务调度
}

楼主:
开始任务函数
在FreeRtos进入临界段代码的时候需要关闭中断,当处理完临界段代码以后再打开中断
一般我们都会使用这个临界区,进入和退出是配套使用的,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尽量保持临时段耗时短
//开始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task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
    //创建task1任务
        Task1Task_Handler=xTaskCreateStatic((TaskFunction_t        )task1_task,
                                                                                (const char*         )"task1_task",
                                                                                (uint32_t                 )TASK1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TASK1_TASK_PRIO,
                                                                                (StackType_t*   )Task1TaskStack,
                                                                                (StaticTask_t*  )&Task1TaskTCB);
    //创建task2任务
        Task2Task_Handler=xTaskCreateStatic((TaskFunction_t        )task2_task,
                                                                                (const char*         )"task2_task",
                                                                                (uint32_t                 )TASK2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TASK2_TASK_PRIO,
                                                                                (StackType_t*   )Task2TaskStack,
                                                                                (StaticTask_t*  )&Task2TaskTCB);

    vTaskDelete(StartTask_Handler); //删除开始任务
    task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
}

掌握Rtos下的多任务多优先级的实现方式,掌握FreeRtos的基本用法,打造一个实时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