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项目从TrueStudio V9.2.0 移植到stm32cubeide出现的错误

楼主(2025-03-28):
将一个在 TrueStudio V9.2.0 正常运行的项目移植到 stm32cubeide 中,
我创建了一个空白项目并复制了所有源文件,并将IDE中的一下配置项做了设置。
这是 TS 项目的 debug init 命令。
# Default GDB command file (FLASH) for SEGGER J-LINK and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L071RZ microcontroller.
#Set RTT Addr
#eval "monitor exec SetRTTAddr %p",&_SEGGER_RTT
# Set character encoding
set host-charset CP1252
set target-charset CP1252
# Set JTAG speed to 30 kHz
monitor speed 30
# Set GDBServer to little endian
monitor endian little
# Reset the chip to get to a known state.
monitor reset
# Set auto JTAG speed
monitor speed auto
# Setup GDB FOR FASTER DOWNLOADS
set remote memory-write-packet-size 1024
set remote memory-write-packet-size fixed
# Enable flash download
monitor flash download = 1
# Load the program executable
编译后出现如下提示

网友A:
调试器没有正确指定要加载的可执行文件。

网友A:
检查 STM32CubeIDE 的调试配置,或者尝试重新导入项目。

网友B:
TrueStudio V9.2.0 项目迁移到 STM32CubeIDE 时,出现 Failed to execute MI command: load 错误,通常是由于调试配置未正确指定可执行文件路径或GDB初始化命令未适配 CubeIDE 环境

网友C:
STM32CubeIDE 的调试配置需要显式指定 .elf 文件的路径,而 TrueStudio 的旧配置可能未自动迁移

网友D:
确保路径无空格或特殊字符。Debug Configuration ELF Path

网友E:
迁移 TrueStudio GDB 初始化命令TrueStudio 的调试脚本(如 debug.init)需要适配到 CubeIDE GDB 命令 中

网友F:
一般需要用TrueStudio monitor 命令在 CubeIDE 中可能需要调整为 jlink target remote 语法

网友G:
移除 # 开头的注释行(TrueStudio 的注释可能不被 CubeIDE GDB 解析)

网友H:
如果使用 J-Link,确保已安装 J-Link GDB Server 并在 CubeIDE 中配置正确路径(Debugger 选项卡 → J-Link Path

网友I:
如果调试器(如 J-Link)未正确连接或驱动异常,也会导致 load 失败

网友J:
一般来说,如果项目未正确构建,.elf 文件可能未生成或损坏

网友K:
我觉得如果自动加载失败,可以在 GDB 调试控制台中手动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