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RTT下,串口DMA没反应

楼主(2025-03-28):
使用了RTT STUDIO,参考了官网rtt官方的DMA的例程,没有接受的处理。
但是参考了RTT的中断又没有问题。

已经在board.h里,设置好了,同时在setting里也开启了DMA
#define BSP_USING_UART2
#define BSP_UART2_TX_PIN       "PA2"
#define BSP_UART2_RX_PIN       "PA3"
#define BSP_UART2_RX_USING_DMA

楼主:
之前是使用STM32L435 DMA 串口开发的,业务扩展,AT32F435有8个串口准备移植到AT32来。
发现at32用RTT官方的驱动DMA,不起作用。

网友A:
STM32L4系列的串口DMA是直接挂在DMA1七个通道里面的channel6和channel 7上,而AT32F32跟STM32 DMA的机制有些区别,AT32的DMA还有个复用器,所以可能要修改RTT DMA的BSP。

网友B:
你好,有以下几点请注意一下:
1. 是某个串口的dma不能用还是所有串口dma都无法使用?
    dma外设通道设置默认进行了排布,外设间可能存在互斥导致没有实际开启,详见dma_config.h文件
2. debug确认一下setting里的串口dma支持是否有正确打开。
    打开后会生成RT_SERIAL_USING_DMA宏定义。
3. 如何判断的dma没起作用?
    串口接收是按loop buffer的方式不停的接收数据,收到数据时dma就自动进行收数据。4. 要以DMA的方式打开串口设备。

网友C:
代码贴一下,好分析

网友D(2025-05-03):
串口通信依赖于时钟信号,若晶振不起振或频率不准确,会影响串口和 DMA 的工作

网友E:
串口和 DMA 的引脚连接要正确。比如,串口的 TX、RX 引脚要和对应的 MCU 引脚连接好,DMA 通道的选择要和硬件设计一致。要检查引脚是否有松动、短路等情况。

网友F:
DMA传输地址越界或数据长度配置错误。

网友G: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USART/DMA引脚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H:
DMA传输完成后的回调函数已被正确注册并实现。

网友I:
确保 DMA 传输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正确。在 RTT 中,要注意缓冲区的地址是否为物理地址。

网友G:
RTT未正确绑定到UART外设或传输速率不匹配。

网友J:
关闭DMA,改用轮询模式发送数据

网友K:
串口线接触不良或电平不兼容。

网友L:
DMA外设和UART外设的时钟已开启。

网友M:
可以使用示波器观察晶振引脚的波形,判断晶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N:
确保 DMA 传输的缓冲区大小足够。如果缓冲区过小,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传输不完整。

网友O:
检查串口的TX、RX引脚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P:
监控UART的TX/RX引脚信号,确认数据是否按预期发送。

网友Q:
驱动未正确实现DMA接收回调或缓存机制,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R:
要选择正确的 DMA 通道。不同的串口可能对应不同的 DMA 通道,要参考 MCU 的数据手册来进行配置。

网友S:
DMA未正确启动或中断优先级配置错误,导致传输卡在等待标志位

网友T:
串口和DMA都已正确初始化,并且参数设置正确。

网友U:
DMA中断未启用或优先级过低。

网友V:
检查是否正确配置了DMA通道和请求。

网友W:
在 RTT 中,可以通过调用相应的中断使能函数来使能 DMA 中断。

网友X: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串口信号线上的活动。

网友Y:
检查是否有DMA相关的错误标志被触发,并据此进行故障排除。

网友S:
未正确初始化DMA或传输参数不匹配。

网友Z:
要检查引脚是否有松动、短路等情况。

网友AA(2025-07-15):
要看下映射表,不是你用的这个串口就是能D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