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NVIC里面的IABR寄存器干嘛用的

楼主(2025-03-29):
麻烦大佬们解答,谢谢

网友A:
Cortex-M3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里关于这个寄存器这样描述:
Read the Active Bit Register to determine which interrupts are active. Each flag in the register corresponds to one of the 32 interrupts.

查看那个中断源是活动的。

网友A:
上面说的是个寄存器组,从0xE000E300到0xE000E31C,里面包含了0到239这240个中断源的活动状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