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我看灵动官网有电脑周边,这一般都有什么电脑周边外设啊?

楼主(2025-03-29):
我看灵动官网有电脑周边,这一般都有什么电脑周边外设啊?有没有关于机械硬盘和M2硬盘这种接口外设啊?

网友A:
没有M.2的外设接口哦,这个一般得找专用的厂家才行

网友B:
一般都是鼠标键盘之类的多

网友C:
这个电脑周边也就是针对USB部分的多

网友D:
其实你要是想了解电脑周边,可以看看沁恒才行

网友E:
电脑周边一般都是USB部分呗,直接鼠标键盘之类的

网友F:
好像能做个存储器,但是不能用M.2这种

网友G:
机械硬盘不知道,但是U盘之类的都是可以的

网友H:
M.2好像不行,这种得用专用的接口吧

网友I:
电脑外设基本都是鼠标键盘

网友J:
NVMe的方式好像没吧,估计灵动不能支持这种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