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有没有自带网络功能的MCU?

楼主(2025-03-29):
就是芯片支持以太网,而不是外置的以太网芯片这种,灵动哪个系列支持?一般是多少兆的速度?

网友A:
现在芯片内置物理层也就是PHY的MCU不多,大多只集成了MAC层,灵动的MCU有集成MAC的MCU,要是想找集成PHY的芯片,若是不考虑成本因素可以看看TI的芯片,要是考虑成本就看看南京沁恒的芯片,MCU集成的PHY大多也就是10Mbps。

网友B:
那必须是有的

网友C(2025-04-28):
MM32H5480系列芯片

网友C:
太网接口速度为10/100Mbps。

网友D:
灵动微电子好像没有自带网络功能的MCU

网友E:
内置以太网PHY,减少外部器件,简化设计。

网友F:
其实这个不重要,可以外置网络芯片,也是不错的选择的

网友G:
一般的话,灵动是没有这方面的,我记得是这样

网友H:
你这个直接问代理商呗,代理商都知道

网友I:
其实我觉得网络方面还是外置比较方便

网友J:
你这种还得自己写写协议栈,多麻烦,不如外置芯片了

网友K:
我建议你直接选择外置的以太网芯片来弄

网友L:
一般都是一百兆,但是灵动好像没有内置网络功能的芯片啊

网友M:
还是去官网找找吧,比较方便,而且官网也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