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最近有个交流电机需要控制,220V的,灵动有相关驱动方案吗?

楼主(2025-03-29):
最近有个交流电机需要控制,220V的,灵动有相关驱动方案吗?之前只控制过直流,用mos管就行,但是这种交流的应该怎么控制呀?

网友A:
用晶闸管啊,就是可控硅

网友A:
方案1:变频控制(适合需要调速的场景)
适用电机:三相异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PMSM)。

核心器件:

MM32 MCU:如MM32SPIN系列(内置预驱+ADC,专为电机设计)。

三相逆变桥:6个IGBT或MOSFET(如600V/10A规格)。

栅极驱动:如IR2104(若MCU无内置预驱)。

控制算法:

SPWM/SVPWM:通过MM32的定时器生成PWM调制波形。

FOC(矢量控制):需MM32支持浮点运算(如MM32F3270)。

网友A:
方案2:相位控制(简单启停/调压)
适用电机:单相交流电机(如风扇、小功率泵)。

核心器件:

MM32 MCU:普通型号(如MM32F103)。

可控硅(TRIAC):如BT136(220V/4A)。

过零检测电路:用于同步交流相位(如光耦+比较器)。

控制方式:

过零触发:控制可控硅导通角,调节有效电压。

网友A:
关键注意事项
安全隔离:

高压(220V)与低压(MCU)之间需用光耦或隔离电源(如TLP521)。

EMC设计:

添加滤波电路(如X电容、共模电感)防止干扰导致MCU复位。

保护电路:

过流保护(如保险丝、电流采样电阻)。

过热保护(NTC测温+MCU ADC)。

网友A:
Q:能否用MOS管控制220V交流?
A:不可以!MOS管一般用于直流,交流需用IGBT或TRIAC。

Q:MM32如何生成SPWM?
A:利用定时器的互补PWM模式(如TIM1_CH1N/CH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