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控制交流电机的话,能通过PWM控制转速吗?

楼主(2025-03-29):
控制交流电机的话,能通过PWM控制转速吗?还是只能控制开关实现电机的启动与关闭?

网友A:
可以控占空比就是对应的电压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用PWM控制电压导通。

网友C:
可以通过PWM控制交流电机的转速,而不仅仅是实现电机的启动与关闭

网友D:
直流电机:直接通过PWM调节施加在电机两端的平均电压,从而改变转速。交流电机:传统交流电机(如异步电机)直接接入固定频率的交流电源,转速由电源频率和电机极数决定,无法直接通过PWM调节。

网友E:
交流电机PWM调速的实现方式主要是变频器(VFD):通过PWM生成可变频率、可变电压的交流电,驱动交流电机。

网友F:
单相交流电机调速调光开关:通过相位控制(类似PWM)调节电机的有效电压,实现风扇调速

网友G:
三相交流电机调速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电动汽车、轨道交通等领域。其优势在于高效节能(电机在低速时效率更高),精确控制转速和转矩,软启动,减少机械冲击。

网友H:
空间矢量脉宽调制(SVPWM)通过控制三相电压矢量的幅值和相位,优化PWM波形,减少谐波损耗。

网友I:
直接转矩控制(DTC)直接控制电机的磁链和转矩,无需复杂坐标变换。

网友J:
PWM控制交流电机转速是可行的,但需要变频器等硬件支持。

网友K:
简单开关控制仅能实现电机的启停,无法调速。

网友L:
可以吧,但恐怕无法完美实现你想要的控制。

网友M:
需要调速:采用变频器+PWM控制。无需调速:使用继电器或接触器进行开关控制

网友N(2025-05-31):
本质上是依靠交流电的频率来确定转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