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Nuvoton LCD开发篇 1 -- N9H30 RGB彩屏参数

楼主(2025-03-29):
本章节主要围绕N9H30进行展开,简单提下N9H30的特色如下:1、ARM926EJ-S内核,主频300 MHz;2、内置64 MB DDR-II,最大 216-pin LQFP封装;3、外设:11组 UART 、SDIO/eMMC 介面、NAND Flash 介面、16/18/24bit LCD RGB控制器、2组CAN, 2組10/100Mbps 以太网口和高速USB 2.0 Host/Device等;4、支持emwin GUI图形库。LCD显示图片就是对每个像素点的填充,比如800*480的彩屏,表示一行800个像素点,总共有480行,一帧图片就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显示,当然这个是可以修改的,默认是按这样的方式显示。
分析LCD时钟,我们主要看这些参数:水平同步时钟 HSYNC、垂直同步时钟VSYNC、有效数据使能VDEN、HBP、HFP、VBP、VFP、CLK等,这几个参数大概什么意思呢?如下这个图片写的是非常清晰的,LCD的显示过程完成一行数据输出的过程中,需要先输出行同步信号HPW、HFP,然后才输出本行可视数据,可视数据输出完成后,又有HBP。完成一行的显示,开始第二行的显示,直到输出完成480行,这样算一帧图像的显示。如果要进行下一帧图像显示时,就要先输出垂直同步时钟VSYNC,再VFP,之后又是480行的输出,最后是VBP,这样又完成了一帧的图像。

楼主:
如下图片是基于ST7796S的规格书中,针对蓝色可视区域和不可视区域,其中我们调试彩屏的时候,如果显示出现偏差,就需要去调整不可视区域,可以如下图片当成一个A4纸。
VBP=上边距,VFP=下边距,HBP=左边距,HFP=右边距。这些参数都可以在LCD规格书找到范围值,再结合实际显示去调整各个参数大小。

楼主:
把LCD时序和参数搞清楚了,我们来看N9H30部分,目前涉及到这些时序参数的寄存器主要就是CRTC_SIZE、CRTC_DEND、CRTC_HR、CRTC_HSYNC、CRTC_VR。其中寄存器中对

这些参数的命名有些不同,但是意思一样的。比如针对320*960的尺寸屏,参数设计如下图,这些参数需要结合规格书和彩屏显示实际效果进行微调整,把可视区域完全显示即可。
VTT、HTT就是垂直和水平总长度;
VDEND、HDEND就是垂直和水平可视区域;
HRE、HRS就是HBP的宽度;
HYSNC_E、HYSNC_S就是HPW的宽度
VRE、VRS就是VS的宽度

楼主:
LCD_SPI初始化,就是對螢幕初始化,這裡不一定是SPI,有些螢幕是I2C的初始化,目前新唐針對這部分的初始化已經做好了很多參考設計,如下圖,我這邊採用模擬SPI來初始化LCD,參考GIANTPLUS_GPM1006來修改初始化代碼。

楼主:
一、SPI管腳進行定義
//PB12
#define SPI_CS_SET() GPIO_OpenBit(GPIOB, BIT12, DIR_OUTPUT, PULL_UP)
#define SPI_CS_HIGH GPIO_SetBit(GPIOB,BIT12)
#define SPI_CS_LOW GPIO_ClrBit(GPIOB, BIT12)
//PB15
#define SPI_SDA_SET() GPIO_OpenBit(GPIOB, BIT15, DIR_OUTPUT, PULL_UP)
#define SPI_SDA_HIGH GPIO_SetBit(GPIOB,BIT15)
#define SPI_SDA_LOW GPIO_ClrBit(GPIOB, BIT15)
//PB13
#define SPI_CLK_SET() GPIO_OpenBit(GPIOB, BIT13, DIR_OUTPUT, PULL_UP)
#define SPI_CLK_HIGH GPIO_SetBit(GPIOB,BIT13)
#define SPI_CLK_LOW GPIO_ClrBit(GPIOB, BIT13)
//PG10
#define SPI_RES_SET() GPIO_OpenBit(GPIOG, BIT10, DIR_OUTPUT, PULL_UP)
#define SPI_RES_HIGH GPIO_SetBit(GPIOG,BIT10)
#define SPI_RES_LOW GPIO_ClrBit(GPIOG,BIT10)
//PB14
#define SPI_DOUT_SET() GPIO_OpenBit(GPIOB, BIT14, DIR_INPUT, NO_PULL_UP)

#define SPI_DOUT_HIGH GPIO_SetBit(GPIOB,BIT14)
#define SPI_DOUT_LOW GPIO_ClrBit(GPIOG,BIT14)
//PJ2
#define BACK_LIGHT_SET() GPIO_OpenBit(GPIOJ, BIT2, DIR_OUTPUT, NO_PULL_UP)
#define BACK_LIGHT_HIGH GPIO_SetBit(GPIOJ,BIT2)
#define BACK_LIGHT_LOW GPIO_ClrBit(GPIOJ,BIT2)

SPI 發送移位數據

楼主:
// SPI 寫命令

楼主:
// SPI 寫數據

楼主:
SPI初始化LCD

楼主:
上面兩個章節完成了LCD的初始化部分,現在開始移植emwin。
找到這個目錄下N9H30_NonOS-master\SampleCode\emWin_SimpleDemo就有emwin的參考工程,把剛才寫好的LCD驅動都移植到這裡。

楼主:
這裡有幾個參數需要修改:
1、找到LCDConf.h ,修改LCD解析度,按實際參數來寫

楼主:
2、在GUIConf.c裡面可以設置GUI使用的緩存大小和字庫

楼主:
3、需要增加定時器,因為emwin函數有些是需要使用定時器0計數。
OS_TimeMS = 0;

sysSetTimerReferenceClock(TIMER0, 12000000);
sysStartTimer(TIMER0, 1000, PERIODIC_MODE); /* 1000 ticks/per sec ==> 1tick/1ms */
sysSetTimerEvent(TIMER0, 1, (PVOID)TMR0_IRQHandler); /* 1 tick per call back */
sysSetTimerEvent(TIMER0, 20, (PVOID)TMR0_IRQHandler_TouchTask); /* 20 ticks per call back */
sysSetLocalInterrupt(ENABLE_IRQ);
同時在中斷函數裡面做處理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OS_TimeMS++;
}
如上操作基本完成emwin的工程創建和LCD的移植工作。

楼主:
現在emwin已經移植OK,我們開始製作圖片來進行顯示到彩屏上。找到BmpCvtNuvoton.exe這個工具,再找一張圖片,使用這個工具把JPEG的圖片轉成c文件。中間的數據不管,只需要獲取bmSAM名字的圖片即可。

楼主:
定義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SAM;

楼主:
在main函數裡面參考如下操作執行即可把圖片顯示,如下程序我還做了單色顯示、字符顯示和圖片顯示操作。

楼主:
這邊補充個內容,有些客戶反饋需要切換螢幕,比如從橫屏改成豎屏,這個使用emwin操作非常容易,找到LCDConf.c文件,DISPLAY_ORIENTATION打開,在LCD_X_Config裡面調用即可。

网友A:
显示分辨率低了点,要是高点就好了。

网友B(2025-09-23):
N9H30 RGB 彩屏参数如下:N9H30 采用 ARM926EJ-S 内核,主频 300MHz,内置 64MB DDR-II。其 LCD 控制器支持 16/18/24bit RGB 接口,最高可驱动 1024×768 像素的屏幕,彩度达 16.7 百万色。以 7 吋 WVGA 800×480 TFT-LCD 为例,通过相关寄存器如 CRTC_SIZE、CRTC_DEND 等可调整水平同步时钟 HSYNC、垂直同步时钟 VSYNC 等时序参数。

网友C(2026-03-23):
N9H30 内置 RGB LCD 控制器,支持8/16/24 位 RGB,最高分辨率 800×600/60fps。关键参数:HSYNC/VSYNC 极性、行场前后肩、像素时钟 PLL 配置,需与屏手册严格匹配。通过寄存器 VDPR0、VDPR1设时序,VDCTR 使能显示,搭配 SDRAM 做显存,可直接驱动 4.3 寸~7 寸 RGB 屏,色彩与刷新率稳定。

网友D:
N9H30 驱动彩屏优势:内置LCD 控制器 + 64MB DDR,无需外扩 SDRAM,简化硬件。支持16/18/24 位 RGB,最高 1024×768,集成2D 加速、JPEG 硬解、OSD,减轻 CPU 负担。搭配 emWin/LVGL 流畅,工业级温宽,成本低、开发便捷,适合中小尺寸 HMI 与工控显示。

网友C:
N9H30 的 RGB LCD 控制器支持 8/16/24 位并行 RGB 接口,最高分辨率 800×600、刷新率 60fps。关键参数需匹配屏体:像素时钟由 PLL 配置(如 40MHz 适配 4.3 寸屏),通过 VDPR0/VDPR1 设置 HSYNC/VSYNC 极性、行场前后肩及时序延迟,VDCTR 寄存器使能显示输出,显存可映射至片内 SRAM 或外接 SDRAM,适配 4.3~7 寸主流 RGB 彩屏。
总结
接口与分辨率:8/16/24 位 RGB,最高 800×600@60fps;
核心配置:PLL 设像素时钟,VDPR 寄存器配时序参数;
显存方案:支持片内 SRAM 或外接 SDRAM 映射。

网友E:
N9H30 集成 RGB LCD 控制器,支持16/18/24bit色深(RGB565/666/888,16.7M 色),最大分辨率1024×768@60Hz,带 HSYNC/VSYNC/DE 时序、硬件缩放、OSD、画中画。内置 64MB DDR2、2D 加速与 JPEG 编解码,适配 emWin/LVGL,常用 7 寸 800×480 WVGA 屏

网友F:
支持emwin GUI图形库这一点很实用,可以简化图形界面的开发工作。

网友E(2026-04-22):
N9H30 内置专用 RGB LCD 控制器,支持 16/18/24bit 并行接口,最高分辨率 1024×768。标配 DE、行场同步时序,适配常规工业彩屏。集成 2D 图形加速引擎,搭配 emWin 等 GUI,可稳定驱动 7 寸 800×480 主流屏,功耗可控,专为工控人机界面场景设计。

网友G:
这些LCD时钟参数对于理解显示过程至关重要。HSYNC、VSYNC等参数确保了图像的正确显示,对于开发者来说,掌握这些基础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H:
N9H30 RGB 彩屏核心参数:
接口:24 位 RGB(兼容 RGB565/666/888)
分辨率:最高1024×768@60Hz
色深:24 位(1670 万色)
加速:内置2D 图形加速 + JPEG 解码
内存:内置64/128MB DDR2
适配:支持电阻触控、emWin/Qt,工业级稳定

网友H:
N9H30 内置 LCD 控制器,支持24bit RGB888/16bit RGB565接口,最高分辨率 1024×768@60Hz。自带 2D 图形加速、JPEG 硬解码,集成 64MB DDR2 显存。适配 3.5 寸至 10.1 寸工控 RGB 彩屏,兼容电阻触控,原生支持 emWin、Qt 嵌入式 GUI,工业级驱动稳定易用。

网友I:
Nuvoton LCD 开发篇 1-N9H30 RGB 彩屏参数
N9H30 内置专用 LCD 控制器,支持 16/18/24 位 RGB 接口,最高分辨率 1024×768,刷新率适配工业屏常用 60Hz。支持 16.7 万真彩色,可驱动 4.3 寸至 10.1 寸主流工控屏。自带 2D 图形加速,搭配 emWin 图形库流畅显示,兼容标准时序,适配电阻、电容触控屏,适配各类嵌入式人机界面项目。

网友J(2026-05-23):
此文为新唐 N9H30 RGB 彩屏开发开篇,详解芯片 LCD 控制器核心时序、行场同步、像素时钟等关键参数。罗列常用工业屏分辨率、色深、驱动电压配置,搭配寄存器配置方法与硬件接线要点,适配工控人机界面开发,是 N9H30 屏驱调试入门实用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