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PWM驱动NMOS开关电路如何设计硬件电路

楼主(2025-03-29):
设计一个由PWM信号驱动NMOS管的开关电路,需考虑电平匹配、驱动能力、开关速度及保护措施。以下是详细设计步骤和电路示例:
1. 电路拓扑选择
低侧开关(常用):NMOS源极接地,负载接漏极和电源。

高侧开关:需配合电荷泵或专用驱动IC(如自举电路),复杂度较高。

2. 关键设计步骤
(1) 元器件选型
NMOS管:

选低导通电阻(Rds(on))、低栅极电荷(Qg)的型号(如IRLZ44N、AO3400)。

耐压 > 电源电压(如12V系统选20V以上)。

电流 > 负载电流(留余量)。

PWM源:

单片机PWM(3.3V/5V)可能需电平转换。

栅极驱动电阻(Rg):

典型值10Ω-100Ω,抑制振铃。

(2) 电平匹配
若PWM电压 < NMOS开启电压(Vgs_th):

电平转换电路:用NPN三极管(如2N3904)或专用电平转换IC(如TXB0104)。

示例电路:

  1. PWM → 1kΩ → NPN基极
  2. NPN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Vcc(如10V)并通过10kΩ上拉,输出接NMOS栅极。
(3) 栅极驱动增强
专用驱动IC(如TC4420、IR2104):

提供大电流快速充放电,降低开关损耗。

适合高频PWM(>100kHz)。

推挽电路(如用PMOS+NMOS):

加速栅极充放电。

(4) 保护电路
栅源稳压管(Zener):

并联12V稳压管(如1N4742),防止Vgs过压。

续流二极管:

感性负载(如电机)需在负载两端并联快恢复二极管(如1N4148)。

RC缓冲电路:

NMOS漏极接100Ω+100nF串联,抑制电压尖峰。

3. 典型电路示例
低侧开关电路(5V PWM驱动12V负载)

  1. PWM信号 → [10Ω电阻] → [NMOS栅极]
  2.                       |
  3. NMOS源极 → GND
  4. NMOS漏极 → [负载] → [12V电源]
  5. 负载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阴极接电源)。
  6. 栅源间加10kΩ下拉电阻 + 12V稳压管。
使用驱动IC(IR2104高侧驱动)
  1. PWM → IR2104输入
  2. IR2104输出HO → NMOS栅极(高侧)
  3. 自举电容连接VB-HO引脚。

楼主:
5. 注意事项
  • 高频PWM(>100kHz):优先选低Qg的MOSFET和驱动IC。
  • 大电流负载:加强散热,PCB走线足够宽。
  • 感性负载:必须加续流二极管。
  • 避免浮栅:栅极加下拉电阻(如10kΩ)。

网友A:
这个应用太广泛了,很多人做不好

网友B:
为何用三极管驱动NMOS啊,没懂

网友C:
在选择NMOS管的时候,是不是导通电阻越小越好呢

网友D:
如果负载是感性负载,比如电机,那在设计电路时,续流二极管是必不可少的吧

网友E:
在电路设计中,RC缓冲电路的作用是抑制电压尖峰,那这个电路的参数设计有没有通用的标准

网友F:
如果PWM信号的电压低于NMOS管的开启电压,那是不是必须得用电平转换电路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G:
栅极驱动电阻的作用主要是抑制振铃,那这个电阻的取值范围一般是多少比较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