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现在灵动有没有关于USB HS的外设?

楼主(2025-03-29):
现在灵动有没有关于USB HS的外设?推荐使用哪款?

网友A:
你看看各个型号有没有USB的

网友B:
这些MCU支持作为 USB设备模式 或 USB主机模式 进行通信,但对于 USB HS的支持相对稀缺。

网友C:
建议查看产品手册。

网友D:
建议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

网友E:
那必须是有的

网友F(2025-05-10):
目前没有公开信息表明“灵动”品牌直接推出以“USB HS(高速)”为明确标识的外设产品

网友G:
推荐方案,基于现有技术的高性能外设选择USB 3.2 Gen 2x2(20Gbps)外设

网友H:
USB 3.2 Gen 2x2是当前USB HS的代表标准,支持20Gbps带宽,适合高速数据传输需求

网友I:
现在MCU一般都有USB HS吧。

网友J:
这都可以用外置的了,或者用高速USB都可以了

网友K:
你直接去官网看看呗,这个比较简单的

网友L:
建议问问代理商吧,比较靠谱一些

网友M:
一般都是去官网看看,看MCU是否支持USBHS这种

网友N:
没啥推荐,一般都用灵动MCU控制电机,不用USB部分,哈哈

网友O:
还是问问FAE吧,比较靠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