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开发的时候,初始化是有顺序的吗?

楼主(2025-03-29):
在ST开发的时候,初始化是有顺序的吗?我最近发现ADC和定时器,如果定时器先初始化没问题,ADC先初始化,定时器后初始化,就程序失效,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我知道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你的ADC包含了定时器的一些操作,导致你要是先初始化ADC,定时器没初始化,但是你都用到了其应用,就会导致芯片运行失败,所以,你初始化的时候也是要有顺序的,最开始用的一定要放最前面初始化

网友B:
先初始化软件参数,再初始化硬件参数。

网友C:
如果 先初始化 ADC,但没有正确配置定时器,ADC 可能没有等待合适的触发信号来启动转换,或者 ADC 的工作模式未正确配置为通过定时器触发。

网友D:
是的,初始化顺序很重要,尤其是涉及到外设时钟、DMA 和中断优先级的情况。你 ADC 是用的哪个时钟源?

网友E:
可能是 ADC 依赖于定时器的触发信号,如果先初始化 ADC,没有正确的触发源,它可能进入错误状态。

网友F:
你用的是什么模式?如果是 ADC + 定时器触发,看看 ADC_Trigger 选项是否正确,比如 TIM_TRGO 触发 ADC 转换。

网友G:
试试在 ADC 初始化后,手动复位一下 ADC,然后再启动看看,可能 ADC 进入了某种异常状态。

网友H:
你的定时器有使用 DMA 吗?如果 ADC 先初始化,DMA 通道可能会被占用,导致定时器初始化时 DMA 资源冲突。

网友I:
如果是 HAL 库,检查 HAL_ADC_MspInit() 里有没有 HAL_TIM_Base_MspInit() 相关的代码,有些 HAL 代码可能会影响时钟配置。

网友J:
试试在 main.c 里手动 HAL_ADC_DeInit() 再 HAL_ADC_Init(),看看是否和初始化顺序有关。

网友K:
你用的是什么 MCU?不同 STM32 系列的 ADC 时钟来源不同,比如 AHB、APB、PLL,可能影响初始化顺序。

网友L:
试试在 ADC 初始化后,加个 HAL_Delay(10);,有时候 ADC 时钟还没稳定,导致后面外设异常。

网友M:
你可以试试 CubeMX 生成的初始化代码,看看它的默认顺序是什么,然后对比你的代码找出问题。

网友N:
时钟配置冲突,如果在初始化ADC时配置了时钟,然后在初始化定时器时又进行了更改,可能会导致ADC的时钟设置被覆盖或不稳定,从而影响ADC的正常工作。

网友O:
GPIO引脚冲突。

网友P:
如果ADC或定时器配置了中断或DMA,那么初始化顺序可能会影响中断和DMA的触发和工作。

网友Q:
软件错误或配置不当。

网友N:
在初始化任何外设之前,先配置好系统时钟和外设时钟。

网友R:
检查并避免GPIO引脚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