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MCU的组成

楼主(2025-03-29):
MCU,也称为微控制器,基本功能是对数据进行运算,要自动完成运算功能,应该具有哪些最基本的功能部分呢?
1.运算器:首先要有进行运算的部件,这就是“运算器”(ALU 算术/逻辑运算部件);
2.存储器:其次,要有能起到存储**、作用的器件,即能**原始题目、原始数据和中间结果,还要记住使单片机能自动进行运算而编制的各种命令,这类器件就称为“存贮器”(RAM、ROM、EPROM、EEPROM等等)。
存贮器又分为只读存贮器(ROM)和读写存贮器(RAM)两种,前者存放调试好的固定程序和常数,后者存放一些随时有可能变动的数据。只读存贮器一旦将数据存入,就只能读出,不能更改(EPROM、E2PROM等类型的ROM可通过一定的方法来更改、写入数据——编者注)。而读写存贮器可随时存入或读出数据。
3.控制器:此外,还需要有能代替人作用的“控制器”,它能根据事先给定的命令发出各种控制信号,使整个计算过程能一步步地进行。
4.输入/输出接口(I/O接口):光有上面说的这三部分还不够。原始的数据与命令要输入,计算的结果要输出,都需要按先后顺序进行,有时还需等待。这种对输入、输出数据进行一定管理的“门”电路在单片机中称为“口”(Port)。
输入/输出口又分为并行口和串行口等。
人们往往把运算器和控制器合并称为中央处理单元——CPU。单片机除了进行运算外,还要完成控制功能,所以离不开计数和定时。因此,在单片机中还设置了定时器兼计数器。单片机里面还有一个时钟电路,使单片机在进行运算和控制时,都能有节奏地进行。另外,还有所谓的“中断系统”,使CPU根据外部事态的轻重缓急来采取适当的应付措施。
我们已经知道了单片机的组成,余下的问题是如何将它们的各部分连接成相互关联的整体呢?实际上,单片机内部有一条将它们连接起来的“纽带”,即“内部总线”。这些总线就像城市中的道路,CPU、ROM、RAM、I/O口、中断系统等就分布在“总线”的两旁,并和它连通。从而,一切指令、数据都可经内部总线传送。
不同型号的单片机硬件特征和软件特征均不尽相同。硬件特征是指单片机芯片的内部结构。要使用某种单片机,必须了解该型产品是否满足需要的功能和应用系统所要求的特性指标,包括功能特性、控制特性和电气特性等等(可以从生产厂商的技术手册中得到);软件特征是指指令特性和开发支持环境,指令特性包括寻址方式,数据处理和逻辑处理方式,输入输出特性及对电源的要求等。开发支持的环境包括指令的兼容及可移植性,支持软件以及硬件资源。

网友A:
硬件特征是指单片机芯片的内部结构

网友B(2025-04-29):
运算器执行所有的计算任务和数据转换任务,它与控制器一起决定了指令执行的内容。

网友C:
存储器在单片机中有多种类型,主要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常量、变量和中间计算结果。

网友D(2025-05-30):
时钟系统,接口模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