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任务延时问题

楼主(2025-03-30):
ic, TI, ck, ST, os, RT
确认延时方式:

HAL_Delay(ms): 适用于裸机、简单应用,但会阻塞任务。

osDelay(ms) / vTaskDelay(ms): 适用于 RTOS,但需确保 SysTick 配置正确。

xTaskGetTickCount() / micros():用来检查任务实际执行间隔,判断延时是否符合预期。

✅ 调试代码(检查任务延时):

c
复制
编辑
TickType_t start = xTaskGetTickCount();
vTaskDelay(1000);
TickType_t end = xTaskGetTickCount();
printf("Delay time: %lu ms\n", end - start);
如果任务延时不准确,可能的原因:

时钟源异常

任务优先级问题(高优先级任务占用 CPU)

其他任务/中断导致的抢占

网友A:
最后不要实用阻塞模式

网友B:
了解,HAL_Delay(ms)确实适用于简单的应用场景

网友C:
感觉arduino里的延时函数很好用,不知道如何实现的

网友D(2025-05-09):
阻塞式延时原理:CPU主动等待,通过空循环或定时器中断实现。

网友E:
实现简单,但会阻塞CPU,导致资源浪费。延时精度受系统时钟和编译器优化影响。适用场景多为简单任务,对实时性要求不高。无需多任务并发

网友F:
非阻塞式延时适用于多任务并发,实时性要求高

网友G:
得看你需求,如果用操作系统的话,一般用非阻塞延时的

网友H:
一般来说,非阻塞延时比较好用,其是基于定时器或系统滴答时钟(SysTick),通过状态机或事件触发实现。

网友I:
我知道的是非阻塞延时在延时期间CPU可执行其他任务,资源利用率高。

网友J:
一般非阻塞延时需配合操作系统(如RTOS)或定时器中断。

网友K:
阻塞式延时精度低,受系统负载和编译器优化影响。非阻塞式延时需结合高精度时钟源(如HSE)。

网友L:
资源占用不一样的,阻塞式延时浪费CPU资源,可能导致其他任务延迟。非阻塞式延时需合理分配定时器资源。

网友M:
功耗的话,长时间阻塞式延时可能导致CPU持续运行,增加功耗。硬件定时器可配合低功耗模式,降低功耗。

网友N(2025-07-26):
任务延时需考虑系统时钟精度、中断嵌套影响,避免阻塞式延时,优先用定时器或 RTOS 延时函数,确保任务调度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