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I/O 配置方法

楼主(2025-03-30):
设置 GPIO 方向
在 JZ8P1520 中,I/O 端口可以配置为输入或输出:

输入模式(IN):用于接收信号,如按键、传感器输入等。

输出模式(OUT):用于控制外设,如 LED、继电器等。

示例代码(设置 P6.0 为输入,P6.1 为输出):

c
复制
编辑
P6M0 &= ~(1 << 0);  // 设置 P6.0 为输入模式
P6M1 &= ~(1 << 1);  // 设置 P6.1 为输出模式
启用上拉 / 下拉电阻
上拉电阻:可用于开关检测,防止悬空(P6.0 ~ P6.5)。

下拉电阻:用于保持默认低电平(P6.0 ~ P6.2, P6.4 ~ P6.5)。

示例代码(P6.0 启用上拉,P6.2 启用下拉):

c
复制
编辑
P6PU |= (1 << 0);  // P6.0 上拉
P6PD |= (1 << 2);  // P6.2 下拉
启用驱动增强
驱动增强用于提高 I/O 驱动能力,适用于驱动 LED、蜂鸣器等大功率器件:

该设置 需在烧录时通过 Option 选项配置,无法在代码中直接修改。

网友A:
烧录时候可以有一些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