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通过链接脚本指定变量存储位置

楼主(2025-03-30):
将华大 HC32F460 单片机的变量定位到 SRAMH中

通过链接脚本指定变量存储位置
修改链接脚本:通过编辑 .ld 链接脚本文件,你可以指定哪些变量存储在特定的内存区域比如 SRAMH。

具体步骤如下:

打开你的链接脚本文件(通常是以 .ld 后缀的文件)。

在链接脚本中,定义 SRAMH 区域的地址。假设你的 HC32F460 中的 SRAMH 起始地址是 0x20020000,你可以在链接脚本中设置相应的内存段。

例如:

ld
复制
编辑
MEMORY
{
    SRAM (rx)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0x20000
    SRAMH (rx) : ORIGIN = 0x20020000, LENGTH = 0x20000   /* 高速SRAM */
    FLASH (rx) : ORIGIN = 0x08000000, LENGTH = 0x100000
}

.data :
{
    *(.data)
} > SRAM

.bss :
{
    *(.bss)
} > SRAM

.fast_data :
{
    *(.fast_data)  /* 将需要存储在SRAMH的变量放到这个段 */
} > SRAMH
在上面的脚本中,.fast_data 段将会被放置到 SRAMH 中。你需要在代码中使用相应的关键字将变量放入这个段。

在代码中使用 __attribute__((section("name"))):将特定的变量放入指定的内存段。

在代码中使用 __attribute__((section(".fast_data"))) 来将某些变量强制放置到 SRAMH 中。例如:

c
复制
编辑
int fast_var __attribute__((section(".fast_data"))) = 100;
这样,变量 fast_var 就会被放置到 SRAMH 中,而不是默认的内存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