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怎么快速干净拆焊直插元件的方法成都电路板设计

楼主(2025-03-30):
在做单片机、PLC、电路板、控制器/箱、仪器仪表、机电设备或系统、自动化、工控、传感、数据采集、自控系统、控制系统、物联网、电子产品、软件、APP开发设计定制(需求联系www点yonko-tech点com)项目的时候,拆除电路板上的元件也是有的事情,拆元件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是那么轻松。
贴片元件还好,用热吹风吹吹就能把芯片给吹下来,焊盘也比较干净,直插元件就得麻烦一点了,毕竟直插元件拆下来容易,但把焊盘清理干净还是有点麻烦的。
不过,用以下的方法还是能比较轻松拆焊直插元件,并把焊盘处理干净的。
本文介绍一种经实践检验有效的直插元件快速干净拆焊的方法,承接电路板设计开发(需求联系Q:2531二六三七26)
1、用热风枪拆焊直插元件
拆焊还是常规的工艺,在电路板的背面,用热风枪(热吹风)反复吹芯片的引脚,大概320℃-350℃就可以,直到吹到元件松动,把元件拔出来就好。

2、用吸锡器清除焊盘上的焊锡
元件拆下来了,但是焊盘上的焊孔可能还被焊锡堵住了,怎么办呢?
此时需要使用到一个工具:吸锡器。吸锡器有几种,一般是:
        电动吸锡器。可以自加热,按一下按钮能自动吸气。
        弹簧电热吸锡器。可以自加热,但是吸锡的时候需要先按一下弹簧储能,再按吸气按钮才能吸气。
        手动吸锡器。不能自加热,需要借助电烙铁、热风枪加热,吸锡的时候也需要先按弹簧储能。
很自然的,第一种电动吸锡器最好用,不过价格也贵一点。
清除焊锡的方法是,先加热吸锡器,对准焊孔熔化焊锡后吸气就行。假如焊盘上焊锡少了不容易加热焊盘,那么可以用吸锡器沾一点松香用松香液导热去加热焊盘,吸锡会更加容易。
使用吸锡器的时候要注意,先加热对准接触焊盘按一下吸气键,然后挪开吸锡器后再松开按键,不然容易掉锡到电路板上。
一般,吸个一两次焊盘就比较干净了。
这个拆焊工艺经过测试,拆除一般的直插元件效果不错。
沙鸥-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