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IAR 9.60.3找不到PSoC control c3的装置

楼主(2025-03-30):
各位大佬,
我想用IAR学习PSOC control c3,我在选择MCU的地方一直找不到Psoc control c3 MCU的型号,有没有大神建议该如何解决呢?  还是只能等IAR更新版本后,再看看是否支援psc control c3?

网友A:
如果IAR本身不直接支持PSoC C3,可以考虑使用PSoC Creator生成代码

网友B(2025-04-29):
如果你对IAR有一定了解,可以尝试手动配置IAR以支持PSoC C3 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