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接地设计

楼主(2025-03-30):
1. 接地的基本概念与目的接地,顾名思义,即将电路中的某一点或某一部分与某个电位基准面(如大地或系统内的某个电位点)建立低阻的导电通路。接地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保证电路系统稳定工作:接地使得所有单元电路拥有一个公共的参考0电位,消除各电路间的电位差,确保电路系统能稳定可靠地运行。防止电磁干扰:通过合理接地,可以防止外部的电磁场干扰电路系统,同时减少电路内部的辐射干扰。例如,机壳接地可以使得静电感应累积在机壳上的电荷通过大地泄放,防止高压引起内部火花放电。保证安全:接地还能在雷电等极端情况下保护设备免受损坏,同时防止操作人员因设备绝缘不良而触电。

楼主:
2. 接地的分类与选择接地从电路参考点的角度可分为悬浮地、单点接地、多点接地和混合接地。在PCB设计中,正确选择接地方式至关重要。悬浮地:适用于需要隔离的电路或设备,但容易产生静电积累,需注意防止静电击穿。 单点接地:在低频电路中较为常见,所有接地点通过一条导线连接到公共接地点,适用于信号工作频率小于1MHz的情况。 多点接地:在高频信号电路中应用广泛,各个接地点直接接到距离它最近的接地平面上,以减少地线阻抗。 混合接地:结合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的优点,适用于中等频率范围(如500kHz~3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