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原理,具体怎么工作恒流吗

楼主(2025-03-30):
(图片)

网友A:
恒流源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控制电路确保输出电流保持恒定,不受输入电压或负载变化的影响。

网友B:
不考量信号的分流200K电阻对负载反馈信号的影响,对输出的影响,不考量VBE的电压的变化,可看作恒压,10R电阻的上端电压随下端同等变化,表示电阻电压的量由外部信号决定的,即表示了恒流。

网友C:
正电源侧的恒流源这么设计,属实脑子有包!

网友D:
恒流源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控制电路使输出电流保持恒定,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它通常使用反馈机制来监测电流,并调整电路以维持设定的电流值。